[硬件] 希捷硬盘的品质是不是一般比西数差很多?

楼主(2023-06-19):
用过一个希捷,2t,
数据全没了

网友A:
好像是,业余条件个人还不好修理。西数还有工具可以搞搞,砍个头啊,刷个固件啊,希捷就很难搞,F3命令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业余条件个人还不好修理。西数还有工具可以搞搞,砍个头啊,刷个固件啊,希捷就很难搞,F3命令不好 ...

西数砍头需要买专门的维修硬件么?

网友:
网上有破解版的,我试过一个500G的盘,可以砍头,刷固件,跑sf,然而修成250G没啥卵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数砍头需要买专门的维修硬件么?

西数不用,wdr软件打开直接修,希捷F3也能修,需要一根usb转uart串口线,然后其他品牌个人不买那些高级软件硬件基本都没法深度操作

网友:
好像品牌知名度希捷不如西数。

网友:
好多年前了,有个同事找我修电脑,系统装好一重启就死机,检测硬盘有坏道,让他买个新硬盘,买来了个希捷,装上是能用了,那噪音真是,整个机箱都在嗝嗝嗝震,果断退货了,然后又用回原硬盘,分区跳过前面50个G,再装系统就没问题了

网友:
样本太少是不能乱下结论的。具体可以查查那些数据中心的大数据。

网友:
后来者居上。

网友:
希捷企业级硬盘相对好点。

网友:
我安装监控都尽量用西数,虽然还是许多坏的,相对要好一点。其实电源原因造成的故障占大多数,山寨电源,功率过小,纹波差,浪涌,电源电容生效 温度异常,震动 突然断电等造成

网友:
看价格就知道了,西数价格总是要低希捷一些,就像Intel和AMD。
遇到的坏硬盘里面,十块有七八块是西数。
当然,经销商主推西数,那是他利润高

网友:
半斤八两一个叼样吧,我用西数用得多,也没用坏过,个人家用很少用坏的

网友:
应该吧都差不多了

网友:
2个应差不多,有运气的成份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的

网友:
两个一样,只是地域使用习惯

网友:
希捷酷狼也不行吗?每家都有不同的系列应该会有些不同

网友:
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