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600颗灰木V3也得省着用,节俭混搭改造RK71

楼主(2023-06-20):
618前后入了600颗灰木V3。
之前总是听说灰木V3是6毛战神,一直没有尝试,这次趁618活动,先是入了两罐一共200颗,一用发现真不错,手感不输其他品牌一两块的轴体,于是又入了4罐,前后一共600颗。已经用了两罐多了,消耗有点快,得省着用了,这不,这把回炉改造的RK71,就开始和茶轴混搭用,把大键和字母区替换成灰木V3,其他不常用的键位还用之前轴体,好像是怪了点,不过稍作适应还是没问题的。

6罐灰木V3,已经用了2罐:

已经改造过一次的RK71,大键不满意,趁机会把大键位和字母区轴体换一下:

拆掉键帽:

拆开键盘底壳:

电路板:

先拆轴,把需要换轴体的位置先拆下,

相应位置装上灰木V3,中间还换了一套卫星轴,
没拍照片,想起来的时候,键帽已经装一半了:

装好完工:

最后再谈几点近期的体会:
1、现在国产键盘太卷了,22年以及之后的卷王们太牛闪了,从价格到素质,简直是降维打击,大部分其他键盘已经没有入手价值。
2、二手键盘也是,慎重购买,相对新卷王们性价比很低。
3、gasket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对追求声音来说,几乎是天生HiFi音。
4、今年618入了一把狼蛛F87和两把两把RK的R75(98配列用不惯,所以没入R98和VGN98/99),只能说盛名之下无虚士,名不虚传,一两百的卷王键盘素质太高了,市面上多数其他键盘都被卷成炮灰了。

网友A:
要不是我有个天生麻将的ikbc我就信了,为了消除它的声音没少下功夫,最后因为手感调好的时候确实有声音,也就算了。关于声音已经说过了出声与否看PCB,其它只能说影响音色,确实不出你又想要就只能其它地方刻意加声音。

有些厂家为了做声音,无所不用其极,缩键程用轴芯撞底出声音,键帽超矮(越矮越吵),键帽内部加超高支撑筋来撞轴壳,这些超硬的元素,为了消除它的不适,又配个软的PC定位板。。。脱裤子放完屁还不够还要擦屁股,又拿夹心棉给它垫实。。。这些小动作不要了还出声音,才叫天生。

阉割键程的轴我是用不来,打字没问题,快捷键或游戏时单按太硬,有的人是喜欢,有的人也是用不明白奔着名字就去买,然后问大键为什么跷跷板,轴到底卫星轴还没到肯定跷跷板,只不过键帽紧的就不明显,用力按还是塌一边。

网友:
什么时候能跟薄膜键盘拼价格先  再去考虑机械键盘了

网友:
存货很多啊

网友:
这个是真爱呀

网友:
看起来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618凑单入了黑爵992黑糖版本,凑单135到手,98配列,三模无光,不习惯这种小键盘,昨晚刚申请退款了, 整个618就凑单买了这一单,最后只剩下1块钱的得力胶带,懒得退了,这是今年618的战果,办公用刚需全配列,下单了黑峡谷M5。618之前狗东预售10块抵扣50,竟然还要179到手,不得不说狗东吃相真的难看,整个618M5预售不到30件,这个价格一众三模,这种有线的基本就没人理了,

网友:
想问下这些的手感有什么不同?

网友:
这个绝对真爱

网友:
灰木V3轴不错,比我淘来的垃圾键盘自带的青轴红轴茶轴强多了,但是因为我淘来的就是垃圾键盘,不值得投入,就没买了。

网友:
声音大不,办公室用会不会被打

网友:
我都是把轴体拆开修一修再用,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是我有个天生麻将的ikbc我就信了,为了消除它的声音没少下功夫,最后因为手感调好的时候确实有声音,也 ...

有一把麻将音的IKBC和不信有啥关系,还有既然声音好为啥还要消除声音呢?PCB决定声音我认为是不全面的,正确的应该是轴体和结构是决定性因素,其他是辅助因素。

第二段误解和否定厂家为了好声音的努力。声优轴多数在材质上下功夫,同时加长轴心,但除了矮轴,键程都是4MM左右,哪怕是提前触发的类银轴,键程也是4MM左右。键帽加强筋撞击轴壳没有听说过。gasket结构和各种填充,个人感觉是有明显作用的,成品键盘,到手HIFI,如果这不叫天生,那我建议试试灰木V3的裸轴,灰木V3裸轴拿在手里按压回弹就是麻将音

大键跷跷板原因是卫星轴质量不行,一边空键程是钢丝不平,两边都有是轴心和钢丝之间空隙太大

网友:
灰木V3原厂润,好价好像是3毛1颗。

网友:
不带货,改DIY键盘了?

网友:
练习电子电传电报机的时候,用过弹簧的模型键盘,那叫一个爽啊,指甲盖能磨突

网友:
离不了数字小键盘区

网友:
618下单买了黑峡谷的M3,到现在还没发货,早知道不在自营店买了,想试试gasket真的有没有那么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