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显卷尺拆解

楼主(2023-06-20):
想保养一下数显卷尺 拆了 释放太快,手碰着触点 触点弄断了。。。手贱啊。买个不锈钢皮做个触点吧

网友:
有点意思,哈哈

网友:
越来越高级啦,卷尺都数显的啦。

网友:
这种机械接触的在高速抽拉的时候会不会反应不过来?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好用的话,买一个。

网友:
卷尺都这么高级了

网友:
期待一下测试

网友:
靠角度测量,不太靠谱啊,毕竟卷尺是有厚度的,开始的直径和后面的直径有差别。

网友:
这么高级的卷尺

网友:
象是个编码器的码盘

网友:
看着像万用表的转盘

网友:
还有这玩意儿。

网友:
卷尺都能数显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经常使用会不会容易磨损。

网友:
很高级的东西

网友:
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
精度怎么样?

网友:
淘宝 看到过几次   楼主方便电路部分在拍一点点高清大图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