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防水室外LED灯

楼主(2023-06-20):
外贸尾货的防水室外LED灯,全铝合金外壳加玻璃导光罩:

背面:

铭牌显示其工作电压很宽,从100V到277V都可以,额定功率25W:

正面四个螺丝把导光罩拆掉:

可以看到白色半透明的硅橡胶防水圈,里面是灯板和反光板:

反光板拆掉:

反光板下面挡住的部分只是接线而已,三线制有地线,全新的还未接过线:

还有一个插头连接到这个小东西,应该是个光敏电阻,所以这个灯是根据环境光的强弱自动开关的:

背面也拆开,有黑色的防水胶圈:

驱动是单独的一个盒子:

可以说这是一个做工不错中规中矩的专业LED灯。

网友:
就冲这导光板就算不错的了

网友A:
有多大的外观尺寸?

网友:
35颗led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大的外观尺寸?

请自行参照照片中手的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自行参照照片中手的大小

你的是小手?

网友:
不愧外贸的

网友:
这是个好家伙啊

网友B:
用玻璃做的就不错了,感觉现在大部分都是亚克力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玻璃做的就不错了,感觉现在大部分都是亚克力板

出口货,我不配用。

网友:
出口货,我不配用。

网友:
做工很不错,密封性也挺好

网友:
做工不错   看着舒服

网友:
有感内外有别

网友:
一楼门灯或露台灯,可以有。

网友:
应该不是工程上用的

网友:
玻璃加铝合金好评

网友:
这个灯的质量真好。

网友:
用料肯定比塑料台灯好,金属玻璃外壳。换成7瓦驱动,可以改在家用台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