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点钞机的电机

楼主(2023-06-20):
上次说运行几分钟就很热,拆开看看

看线圈,没看出问题啊

前后盖

转子

行家来看看发热原因

网友:
本以为点钞机用的是步进或伺服电机

网友A:
电压高,堵转,负载大了吧?

网友B:
设计之初就是间歇运行的,你非得让它连续工作,当然要发热了,就像豆浆机里的电机一样,绝对不可能长时间连续工作的。

网友C:
机械老化运行阻力大,造成小马拉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堵转,负载大了吧?

没负载,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之初就是间歇运行的,你非得让它连续工作,当然要发热了,就像豆浆机里的电机一样,绝对不可能长时间连 ...

哈哈,没到5分钟,还是空载就很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老化运行阻力大,造成小马拉大车?

小马没拉车

楼主:
谁知道呢,没法测试这个

网友D:
应该是线圈绕组有问题,可能有一组绕反了,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线圈绕组有问题,可能有一组绕反了,猜的。

不可能,没动过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没到5分钟,还是空载就很热了

能连续点钞5分钟也是大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连续点钞5分钟也是大款了!

5分钟能数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连续点钞5分钟也是大款了!

不一定哦,以后发明个循环点钞机。

网友:
那就是有一个绕组匝间短路了。

网友:
信息不足吧

网友F:
我以前也拆了个点钞机点机,空转5分钟 拿起来都烫手,原以为能改个风扇或切割机之类的,后来就一直扔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也拆了个点钞机点机,空转5分钟 拿起来都烫手,原以为能改个风扇或切割机之类的,后来就一直扔家了 ...

的确是这样,看来这玩意就这样啊

网友:
不能连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