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12年的长城汽车C30的4G15发动机防冻液三通分水管怎么拆

楼主(2023-06-20):
2012年的长城汽车C30的4G15发动机防冻液三通分水管怎么拆?

情况: 突然防冻液泄露,拆开看看,是发动机上的防冻液分水管三通处烂了个洞,新的零件买了,但是这个三通没有螺丝,腐蚀的很厉害了,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拆下来进行更换??
各位,能给个解决方案吗?

网友:
不用拆,可以考虑用铸工胶修补或者铜钎焊

网友:
这貌似焊上去的?

网友:
感觉是年久失修腐蚀了,这个是过盈配合的?还是那个金属底座上面有压片固定?

网友A:
国产车的材质用料真是一言难尽

网友:
好像是焊上去的,去修理厂吧。

网友:
通过新原件观察,估计可能是里边有胶圈,然后通过胶圈与三通外径密封。想要自己安全拆解,找找维修手册吧。

网友:
看来只能硬拔,硬拆了

网友:
从根部全部换新解决,不要只关注那一段

网友:
看样子需要加热才能松动,内管液氮冷冻,外管套加热,快速插入,等回到自然温度应该就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车的材质用料真是一言难尽

总比塑料件的耐用了

网友:
既然是配件那肯定能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车的材质用料真是一言难尽

你是没有混汽车论坛,BBA比国产车还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车的材质用料真是一言难尽

什么事情都上纲上线到国产车材质用料上了

你看图片里面发冻机冷却液的颜色,全是锈迹的浑浊,估计是没有按期更换发动机冷却液或者往里面加水了,造成发动机腐蚀穿孔的吧

网友:
新件没有螺纹,应该是硬插进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产车的材质用料真是一言难尽

我10款的长城c30,车子要按时保养的。换过3回防冻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0款的长城c30,车子要按时保养的。换过3回防冻液了

16年日系车,防冻液清澈透亮,缺了只需要添加,人家的品质不服不行

网友:
长城C30的用料也是一般,反正门板上锈穿了
曾经的长城C30车主飘过!

网友:
赞,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老虎钳夹扁,把金属和金属对接那头的胶破坏了就应该就好拿了,装回去的话还需要高温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