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LD7575方案改可调遇到过这种开机就保护的状态吗?

楼主(2023-06-20):
一个电源板子,是LD7575方案的,电流电压控制是副边运放取样比较后通过光耦控制,运放由副边辅助绕组供电

LD7575单独供电,电源工作正常,副边辅助绕组断开,独立电源单独供电,开机闪一下后无输出。

经过反复测试,副边的运放单独供电没问题,其它电路(ic有个tl431和光耦)只要是独立电源供电,就无输出

两个独立供电板子都是直接接的原边整流后的直流高压位置处。

大家觉得是啥原因?

楼主:
问题已解决,副边增加辅助供电后原来的辅助供电保留不动,调整完全正常

分析原因大概是切断副边辅助绕组后,上电瞬间增加的辅助供电启动慢于原来的变压器电路,因为光耦控制由增加的辅助供电提供,因辅助供电还没启动,造成光耦失控,LD7575保护,整机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