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母牛对象的魔方插座

楼主(2023-06-20):
这一次的拆机让我对这个牌子有了新的认识 。。设计用料都不错。。。电线。铜排。 PC的塑料外壳的设计和模具都是很下本的。大厂!!!
但接下来;
这个是朋友拿来的说是充电很快,但插座都用不了。来时他就拆开的,还剪了线,拆的还真难看。(我拆可能会更难看。)这个设计真的难拆。。
看了一下插座开关是一个继电器。按一下按钮 继电器会吸合按钮上了小蓝灯也会亮起,就是无输出。一看就是继电器坏了。找不到同型号的就给接成直通的,,找了条白色的电线 接上好用了,但开关功能没了,,看了一下原来的电线真粗可能1.5平的。我换的小了点,。

现在懒的很了,,电线接这样快一点。

我上了点焊锡短接了L和LAC

电路板还可以啊,,可惜手头没有继电器和好一点的电线。。

又试了下充电正常。接上电脑 发帖。。

网友A:
标题应该叫拆解牛犊子他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应该叫拆解牛犊子他爹

马上改哈哈。

网友:
母牛的对象,那是公牛啦

网友:
没看出这是母牛对象。

网友:
牛犊子他爹确实难拆

网友B:
牛爷子的儿子,还是不错的牌子,相比之下,那个武器脑袋的插座就有点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爷子的儿子,还是不错的牌子,相比之下,那个武器脑袋的插座就有点差了! ...

这下好了。。听不懂了。哈哈

网友:
里面隔离真多

网友:
母牛对象还真结实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楼主:
让我整 直通了。。。可能可能。。之前人家上大电流哪个继电器触点坏了。还是有短路过,,

网友C:
苹果手机用电信卡信号是不是三家运营商中最差的?我用联通的还好。同事用电信就不满格经常。

网友D:
母牛的性取向??

网友:
鱼目混珠,真假难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母牛的性取向??

在漂亮国你还不能说正常与不正常。。会有一大帮人不愿意。。。

网友:
看了评论才知道原来是说的 公牛

网友:
一般不敢用这种插座式的u口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手机用电信卡信号是不是三家运营商中最差的?我用联通的还好。同事用电信就不满格经常。 ...

说不定是基站距离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