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涨知识涨见识,配重块无处不在

楼主(2023-06-20):
本以为是个原装货,拆开一看,这是头一次见。

内部惊艳全场

平常见多的就是里面加个拆机板充新。这次最牛。

网友A:
不错,固定方式很有创意

网友:
壳子上还贴了条码标签,这算是精仿了吧

网友:
是电容的散热片吧

网友:
即作了配重,有作了散热片,一举两得。

网友:
这种电源居然还要上配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固定方式很有创意

是用板手来调整输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固定方式很有创意

不小心摔一跤吧电容脚摔断就等着放烟花吧

网友:
螺丝里面是电容吗

网友:
这个生产厂家真的太有才啦。

网友:
低压侧电容加螺母有利于散热,建议在高压侧电容加废旧弹簧。电源是单管自激方案,空载发热,过载烧管。

网友:
这是怕电容怀孕吗

网友:
电容套螺母,有创 意

网友:
这个是HTC的山寨充电器

网友:
螺丝不会导电吧?

网友:
明明是电容散热的

网友:
这个电容看起来很酷

网友:
这螺母看着不便宜

网友:
这该是员工的恶作剧吧塞两个螺母图啥?懂行只会认牌子!

网友:
简单的电路,水泥配重变成螺母,配重没有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