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拆数码产品了,拆修个机械产品-闽威MV4003空压机

楼主(2023-06-20):
前几天去干活,那老板的车间买了大空压机,把几台小的都当废品卖了,我看到时还剩一台,我问了下怎么不要了,老板说换了大的小的有点问题不要了,你要就拿去

然后就拿回来了。回来是有问题,这机器工人用,连进气滤芯都没装,还有曲轴磨损导致连杆卡死拉断了,不过通电电机倒是转的轻快,因为是空转呀
电机是好的,气罐是好的,那就有搞头,搞次大保养吧,把缸体,活塞,活塞环,连杆,曲轴全换了,然后顺便清理下。
拿都拿回来了,就修吧

************************我也是第一次搞空压机,因为之前没有,有的东西你不去玩永远不会******************************

有的图片没有拍,一个人搞,很久没有搞机械的东东了,全是机油满手黑。

这是型号,后面买配件用得到

从头开始

这是进排气口
用的不锈钢片当气门,不像发动机那么复杂,靠的是气压开启关闭,这只是一半,还有一半在缸盖上
注意:这里有个铝垫片,不要搞坏了,要不又得买

脏,真脏
所以空压机还得用进气滤芯
缸盖上还有个铁的固定进排气的东东,不知叫什么,到时要拆下来清理

这个不用换,到时清洗就好了

曲轴,磨损了,要换

这是缸体

连杆断了,碎了一地,可能是没有机油了导致的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不关我事了,我现在只是要修好它
脏,还是电子产品好,这个一摸洗半天,指甲里洗几天都是黑的

********************************************************************
拆机的就只有这么多了,然后就是按拆下来的配件自己量下参数上网找配件
这个破空压机的配件还不是通用的,缸体是48MM的,高66.2,没有通用的卖,全网都没。
找到一家,只有一家有原装的卖,65的缸体

后面又找了个代理价格才好点,买全配件一百出头。
活塞15.活塞环10.连杆13.连杆销3.垫子3 个9.曲轴19.缸体45,活塞卡簧3,进气滤也叫消音器7
共124米,小刀下113包邮。

*****************************************************************
装配件,就按着拆反着来就行了,我拆下来到配件来有四天,配件我都放一纸箱里了,要不少个什么就不好玩了

曲轴搞上去,记得要装紧

这些是新配件

还有就是配件拆下来要洗干净,我差不多用了一瓶的化油器清洗剂,然后还用高压水枪冲

新老活塞对比,活塞环记得要错开开口,装进缸体前打点油

曲轴箱搞上去,因为密封胶买了没到,我换了新垫子全没打胶,因为原装的也没有打胶,应该没事

垫子

把连杆套上曲轴轴上

把活塞先顶上来免得进脏东西

又洗又刮

装第一层

铝垫装上,这个很薄,清洗时要小心别搞变形了

这个装了片进气阀片,因为有个凹槽,搞点机油粘上去,另一片排气阀片装在上盖上,因为排气的凹槽在上盖,要不都装下盖怕对不准,搞了机油就粘上去了

到这就差不多了,垫子搞上,缸盖装上就可以了

搞定装完
记得要加机油,我加的是美孚金装的,车子用剩下的,我的车,4L不够,5L又多,所以刚好有。网上说要加什么空压机油,不过我觉得吧这个机油工作环境比燃油发动机好多了,加美孚足够了。
--------------------------------------------------
全装好后试机打气可以,但是安全阀4KG压就泄压了,坏了,所以又上TB上买了安全阀还没有到
不过机器是可以打气压的。

******************************************************
后记:空压机我之前都没有碰过,只是刚好有车,有时要用下空压机,所以才要了这台机器,然后来修。

修之前自己要做好功课,要找准配件,基本没有问题,因为结构简单。

还有就是现在百度方便,搞什么自己要先百度下。

上次发了个打样PCB修风扇的贴子,有位XD就让我发个画PCB的教程。这个其实也没什么,但是我想说的是,当你想做一件事或是想学一个软件时,先自己找教程,画PCB的软件就那几种,官方跟网上大把的教程,而且画PCB不是说画好就行,你还得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会看元件规格书(其实我的理论知识也不好)。就DC-DC的升降压电路,不是画好就行,比如电感的摆放跟走线都有可能导致画的板子不能用,特别是高频电路跟模拟电路画板都要注意,比如做功放的都知道一点接地,要不底噪就很大。这就是同一份原理图,不同人做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原因。
所以想学什么就要自己花点时间去学,而不是把希望都放别人那,一点一点让别人教。我之前没用过SOLIDWORKS,上次发的贴子做的预热台我才学的,边学边画,差不多画好了也学会了,所以有的东西真的是要自己花时间的。特别是现在想玩3D打印的,你不会画图,打个小配件你都打不出。
所以希望像我一样爱折腾的人,想做什么就行动起来。
还有,我不是不愿教别人,只是感觉没有一点点基础的人网上有资料你不看,我就教不起来,手把手的教还不如我给你直接画了还快点。你至少去学了,有不懂的才问,这样才是学习的样子

有感而发,全是废话。大家看了就笑笑,别骂我
还有,加分加分,要记得

楼主:
也就不要钱的才来修,要不买台二手的也不是很贵
不过我的这台修好了,比买的二手的应该要好,易损件全换了

楼主:
还有这机器到手时外观很脏,到手高压水枪洗了,电机跟开关都洗了。然后放那晒干
这机器气罐全是机油
我把排水阀拆了,从出气口直接用水枪冲水进去洗干净了。

网友A:
这种直接是类似内燃机的气缸估计挺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接是类似内燃机的气缸估计挺耐用的

以前看别人说过
个人用用这种有油的耐用,那种无油的干磨不耐用
不过这种一是体积林,重,开机吵
无油的小,静音

网友:
牛批,电子产品基本路数都有迹可循,这个大东西真的是见过没见拆过,楼主牛批

网友B:
连杆是铸铝的吧?压缩机和发动机油是不一样的,发动机油里有会吸水的清洁剂添加剂,在压缩机上容易乳化导致生锈腐蚀。

网友C:
修几台空气压缩机后,很容易学会自己修摩托发动机头。

网友:
这个厉害了,空压机也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杆是铸铝的吧?压缩机和发动机油是不一样的,发动机油里有会吸水的清洁剂添加剂,在压缩机上容易乳化导致 ...

真的吗?
意思还得去买空压机油对不?

网友:
空压机,是动力产生压力,而发动机,是把压力变为动力。大体结构虽然差不多,但工作原理正好相反。

网友D:
手艺真不 错,空压机该换的零件全换了

网友E:
除了罐子,没剩啥了

网友F:
工具还得七分使用三分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罐子,没剩啥了

还有电机呢,要是没电机就没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几台空气压缩机后,很容易学会自己修摩托发动机头。

哈哈,没人送我坏摩托,有人送的话可能也会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艺真不 错,空压机该换的零件全换了

准备自己用就把该换的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具还得七分使用三分维护

机械的东西,特别是高转速度有压力的,润滑一一定要要做好
就好比车子的保养要按时做

网友:
这种噪音太大,适合工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