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长时间挂机用不用拆了电池?

楼主(2023-06-20):
一台HP比较老的笔记本电脑,开时间一直开机挂机,请问要不要把电池拆下来,只用插电就行?

网友:
供电稳定的话可以拆下来

网友:
不会突发停电就行

网友:
如果电池还要,估计拆下来好点,隔三差五个月上上去充充电

网友:
都行吧,反正我是一直插着不管它

网友:
笔记本本身不是充电状态的话是建议拆下电池使用的,电池在这主要是便携

网友:
有些机型,不装电池,CPU频率会一直固定在800mhz

网友:
笔记本长时间外接电源,设计好的是不用用内电的。

网友A:
然而我的老本电池没循环几次,长期插电用,后来用电池的时候,循环几次就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而我的老本电池没循环几次,长期插电用,后来用电池的时候,循环几次就挂了 ...

镍氢电池设计寿命是3年,18650电池是2年,软包电池设计寿命就是1年半。厂家觉得电池太耐用了也不好卖新品。
插电使用才能全功率运行,电池坏了我就换芯,老本8年电池换了2个依然能用一个半小时。软包太坑不想要。

网友:
不用拿下!电池空置容易饿死!

网友:
老笔记本不要考虑这么多了,电池一直安上吧,不然一次断电就可能有严重后果

网友:
一直插电,建议不要电池。然后半年左右把电池冲个电,不要饿死

网友:
如果长期不关机的话,还是建议拆下来吧,隔一段时间充一次电。

网友:
老本子就不用管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设计寿命是3年,18650电池是2年,软包电池设计寿命就是1年半。厂家觉得电池太耐用了也不好卖新品 ...

“镍氢电池设计寿命是3年,18650电池是2年,软包电池设计寿命就是1年半。”结论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设计寿命是3年,18650电池是2年,软包电池设计寿命就是1年半。”结论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真的 ...

电池质保期限。以及厂家的售后说明。镍氢出了名的长寿,以前的电池能保3年。
举个例子,以前联想的18650电芯的笔记本电池是可以保两年的,现在换成软包电芯后质保期已经缩短了到1年。以前神州18650时保1年,现在软包只保半年。厂家普遍缩短了软包电池的质保期。
关于锂离子电池寿命的论文也指出,电池出厂之后容量一直下降,电池内部电解液分解不断产生气体。即使不用也是倒计时。

网友:
电池拆不了的机型,鼓包了

网友:
还是拆下来好,不拆下里一直在充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