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usb3.0的无线网卡测网速,最高是多少

楼主(2023-06-20):
我家是千兆网线,实测也能跑到950m这样

最弄第二个小主机,嫌弃网线麻烦,就买了个usb3.0的1300M无线网卡,2.4g 300m,5.8g是866m的
但是跑到最高只有300m这样,用的是USB3.0接口,网络属性上能看到确实866m的,信号也是满格,这情况对吗?

问了商家,说USB的,最高也就这样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糊弄我的
感情我买个1300m的网卡和300m网卡没区别?
是不是我缴智商税了

问题已解决
到设置,设备,蓝牙和其他设备里查看,如果说已连接到USB3.0,那就证明驱动安装正确,设备也正确识别了
如果说,设备连接到USB3.0时执行速度更快,那就是它现在是2.0的状态下运行
不用说,我那设备就是2.0下运行的,速度300
官网下载了驱动,安装,删除原有错误驱动(这个很麻烦,用:驱动完全卸载工具才卸载完成)
然后就是正常安装驱动了,设备确定就是3.0下运行,问题解决
测速也确实有提升,原来是300,现在到450这样,估计是我k2p的WiFi5卡瓶颈了

网友:
USB3.0的接口跑千兆还是没有问题的吧,你看看3.0的U盘能跑多少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假的3.0,只是接口是3.0,里面实际上只接了2.0的D+D-

网友:
我买的普通usb无线网卡也是速度很慢还没有用手机连接电脑当usb网卡速度快。

网友A:
拿UsbTreeView看看网卡实际工作在什么接口上,你这可能是3.0的网卡接了2.0了,有可能是拆机的3.0的模块,但是手工连线时候就连了2.0的线

网友B:
USB无线网卡,还真是这样的速度,我测试过,同时买了2个USB的无线网卡,电脑是USB3.0的接口,一个网卡是866M链接的,接口是USB3.0,测试速度300M。一个433M链接的,接口是USB2.0,测试速度28M。最后退了866M的那个。我现在是用一个竞斗云的路由器来当无线网卡使用,链接速度也是866M,测试速度可以到600M+,非常稳定。

网友C:
拍照看看接口是8PIN  还4PIN 的,拍照看看接口是8PIN  还4PIN 的,拍照看看接口是8PIN  还4PIN 的,

网友D:
这要看你得路由器无线5G频段能跑多大带宽
我用wifi6的路由器和支持wifi6的无线网卡  才跑1200M

网友:
无线网卡好像确实速度一般

网友:
是不是usb接口你插的慢了,然后就是usb2.0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照看看接口是8PIN  还4PIN 的,拍照看看接口是8PIN  还4PIN 的,拍照看看接口是8PIN  还4PIN 的, ...

拆机确认了,确实是9pin的
线路我看了下,至少有6根线是到了主控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你得路由器无线5G频段能跑多大带宽
我用wifi6的路由器和支持wifi6的无线网卡  才跑1200M ...

路由器是k2p,用小米pad6测速是最高到430这样,不知道这是不是路由器的最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UsbTreeView看看网卡实际工作在什么接口上,你这可能是3.0的网卡接了2.0了,有可能是拆机的3.0的模块,但 ...

应该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确实是插入了3.0的接口,但是无法判断它是不是3.0的设备

    =========================== USB Port1 ===========================

Connection Status        : 0x01 (Device is connected)
Port Chain               : 3-1
Properties               : 0x01
IsUserConnectable       : yes
PortIsDebugCapable      : no
PortHasMultiCompanions  : no
PortConnectorIsTypeC    : no
ConnectionIndex          : 0x01 (Port 1)
CompanionIndex           : 0
CompanionHubSymLnk      : USB#ROOT_HUB30#4&a3f7854&0&0#{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CompanionPortNumber     : 0x05 (Port 5)
-> CompanionPortChain   : 3-5

      ========================== Summary =========================
Vendor ID                : 0x0BDA (Realtek Semiconductor Corp.)
Product ID               : 0xB812
USB Version              : 2.1
Port maximum Speed       : High-Speed (Companion Port 3-5 supports SuperSpeed)
Device maximum Speed     : SuperSpeed
Device Connection Speed  : High-Speed
Self powered             : no
Demanded Current         : 500 mA
Used Endpoints           : 6

      ======================== USB Device ========================

        +++++++++++++++++ Device Information ++++++++++++++++++
Friendly Name            : Realtek 8812BU Wireless LAN 802.11ac USB NIC
Device Description       : Realtek 8812BU 无线局域网 802.11ac USB NIC
Device Path 1            : \\?\USB#VID_0BDA&PID_B812#123456#{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GUID_DEVINTERFACE_USB_DEVICE)
Device Path 2            : \\?\USB#VID_0BDA&PID_B812#123456#{cac88484-7515-4c03-82e6-71a87abac361} (GUID_DEVINTERFACE_NET)
Device Path 3            : \\?\USB#VID_0BDA&PID_B812#123456#{435b6226-1dcc-43b3-887e-217dbaa27ba3}
Device Path 4            : \\?\USB#VID_0BDA&PID_B812#123456#{ad498944-762f-11d0-8dcb-00c04fc3358c}\{f1202ca8-ebac-4090-a381-88bb5531a2ac} (GUID_NDIS_LAN_CLASS)
Kernel Name              : \Device\USBPDO-6
Device ID                : USB\VID_0BDA&PID_B812\123456
Hardware IDs             : USB\VID_0BDA&PID_B812&REV_0210 USB\VID_0BDA&PID_B812
Driver KeyName           : {4d36e972-e325-11ce-bfc1-08002be10318}\0015 (GUID_DEVCLASS_NET)
Driver                   :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rtwlanu.sys (Version: 1030.38.712.2019  Date: 2019-12-07)
Driver Inf               : C:\Windows\inf\netrtwlanu.inf
Legacy BusType           : PNPBus
Class                    : Net
Class GUID               : {4d36e972-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GUID_DEVCLASS_NET)
Service                  : RtlWlanu
Enumerator               : USB
Location Info            : Port_#0001.Hub_#0003
Location IDs             : PCIROOT(0)#PCI(1400)#USBROOT(0)#USB(1), ACPI(_SB_)#ACPI(PCI0)#ACPI(XHC_)#ACPI(RHUB)#ACPI(HSP1)
Container ID             : {b373ae84-ef0b-5698-900a-4dac8541e2f7}
Manufacturer Info        : Realtek Semiconductor Corp.
Capabilities             : 0x14 (Removable, UniqueID)
Status                   : 0x0180600A (DN_DRIVER_LOADED, DN_STARTED, DN_DISABLEABLE, DN_REMOVABLE, DN_NT_ENUMERATOR, DN_NT_DRIVER)
Problem Code             : 0
Upper Filters            : vwifibus
Power State              : D0 (supported: D0, D3, wake from D0)

上面描述的是usb2.1,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SB无线网卡,还真是这样的速度,我测试过,同时买了2个USB的无线网卡,电脑是USB3.0的接口,一个网卡是866 ...

把路由器当网卡使用,这个思路真的不错,正好有淘汰下来的路由器,以后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路由器当网卡使用,这个思路真的不错,正好有淘汰下来的路由器,以后试一下。 ...

台式机使用路由器当无线网卡,信号非常好,和主路由隔2个房间5G信号都是满格,价格也不贵,比一个好点的无线网卡价格差不多,我现在使用的是竞斗云的路由器当无线网卡,之前才买成85元,同时还当下载机使用。

网友:
你换成支持160mhz的wifi6的无线网卡和路由器  最高可以跑到3000M

网友:
明显是工作在USB2.0模式,以前玩锐捷m520时看到别人5G模块USB2.0接到路由器都能跑300Mbps,
另外USB3.0不是瓶颈,我硬盘USB3.0插到路由器开ftp到电脑速度都有90MB/S,

win10设置里看看是不是工作在3.0

网友:
还是用路由器来链接好!

网友:
300M偏小了,用iperf3测速的吗?

网友:
网卡差不多,你可以把路由当网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