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个人DIY高采样率示波器,难点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3-06-20):
看了网上开源的一些DIY示波器,普遍采样率不高,导致实用价值也不高,比如说我想DIY一个能正确显示1M波形的示波器,据说采样率要达到10M就可以了,如果我想DIY一个采样率10M的示波器,难点在哪里呢?是单片机处理不过来这么大的数据量吗?10位采样率50M的adc才5块3包邮,为什么没人用它来DIY示波器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47326328379

网友:
应该是处理速度的问题,1M的波形,10M的采样速率,单侧5个采样点,基本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
不懂帮顶,diy的带宽不够用,成品示波器买不起

网友:
你看的开源的应该是使用自带ADC进行采样的吧?
使用自带ADC的成本低,速度也低,对于信号的衰减\干扰等问题的关注度自然就小很多,而且大部分是刚接触示波器,了解软硬件结构最重要,仿制成本也低,调试也简单.
示波器不仅仅是ADC的问题,还有模拟前端采集和软件的设计,比如软件触发,存储,协议解析,显示等等

网友A:
50M    10位,确实厉害。示波器只有在测高频信号的时候才用到高采样率。测100k的信号也用不到50M的采样率呀。如果是测高频,不只是AD的问题。还有运放的问题。要找到能通过高频的运放估计运放也不便宜。

网友B:
点进来之前我以为说的高采样率是几个G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进来之前我以为说的高采样率是几个G以上。。

对于DIY来说10M采样率都算是高的了,普遍1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M    10位,确实厉害。示波器只有在测高频信号的时候才用到高采样率。测100k的信号也用不到50M的采样率呀 ...

同厂家有一款高速运放1块钱一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4082243027

这里有使用效果: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2566890/

网友C:
这玩意10位的,普通单片机8位,最起码上STM3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10位的,普通单片机8位,最起码上STM32了

这款air32f103能带得动这个10位50M的ADC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276-1-1.html

网友:
估计是频率越高,需要考虑的就越多吧,包含线路和相关元件

网友:
等下楼主的成品,,,,示波器属于精密仪器了吧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可能用得到,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
示波器有两个难点,一个是高精度高速模拟前端,要保证任意符合量程和带宽的信号被低失真,低延迟的放大和采集。
另一个是数字信号处理,涉及到各种触发方式,采样点运算(例如FFT,加窗滤波和曲线拟合等问题)。
这两方面能做好,起码是资深工程师了。
目前开源的DIY作品其实就是单纯玩玩而已,离实用差的远呢。

网友:
精度越高对外界的抗干扰要求越高,要求高就要设计的更精密,补齐短板钱就不少了。

网友D:
多年前就有开源250M的示波器啦,用的fpga,前年有用stm32开源的10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年前就有开源250M的示波器啦,用的fpga,前年有用stm32开源的100m的

这里有一个树莓派100M开源的,不过做下来估计比较贵了:
https://hackaday.io/project/188051-rpscope/detai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