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正泰明装15孔墙插NEW1C

楼主(2023-06-20):
办公室装修用的,买了六个

拆解非常简单
用电笔撬两个卡扣打开上盖
用螺丝刀松四颗螺丝打开中盖
简约设计,一体铜条

新国标的上盖+老国标的内核
可以推断是老国标时设计的
来新国标了,上盖模具比较好修
但铜件修模费用可能超从铜片上省下的材料费

上盖扩孔就能通用欧标圆插,
但我更喜欢新国标简约的外形

选一组放大,能看到与插头接触的部分像紫铜
连接三组插片的桥是黄铜,用铆钉连接
桥上标“OPT”不知道什么意思,请懂的朋友说一下

以前低价买过类似款式“国际电工”品牌的,只敢小功率充电用
现在办公室用,买正泰这款价格是国际电工的四倍
对强电不敢大意,尽量用国内一线品牌,安全第一

网友:
看着还可以,正泰质量不错。

网友A:
看外壳塑料用料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壳塑料用料不怎么好

施工现场灰尘滤镜,实际上还是很白的

网友B:
地线和火线的铜条有隔档吗?感觉插脚容易碰到

网友C:
新国标的外壳,套老国标的芯,这样干不行,要像三孔的芯才行

老国标的夹引力、接触面积没有新国标的好,退了吧

网友:
我买到的正泰16A空调插座是隧道式接线端子,比10A插座的螺丝式接线端子更好。
然而客服也不知道怎么选择到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和火线的铜条有隔档吗?感觉插脚容易碰到

上下左右的距离都在3mm左右,空气的绝缘性比塑料好,只要塑料的支撑点设计好,铜条坚挺不变形,就没有碰到的风险,排插也有类似设计的

网友D:
这种铆接的也算是一体铜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国标的外壳,套老国标的芯,这样干不行,要像三孔的芯才行

已经全部上墙了,这种造型的两插如果材料、热处理或模具不过关,确实可能在夹引力和接触面上出问题,
国标为了照顾落后的厂,改成工艺难度更低的两片夹结构,就像为了照顾铝线,把0.75平方的要求提高到1平方。
我认为选品牌是相对简单的方法,明装超薄可选范围真的太小了,这次公司装修能找到的明装超薄15孔,这款已经是最贵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铆接的也算是一体铜条吗?

汉字博大精深,(连接成)一体

网友:
明装有时也挺好用的

网友:
插座自用还是选好点的靠谱

网友:
我买过老款的15孔,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还过得去吧

网友:
正泰的电器质量不错

网友:
看着质量还行 布线感觉不是很合理(零线跟地线从火线上方横跨?)

网友:
能用但不耐用

网友:
内部不绝缘纵横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