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S TMC2225 在 MKS Gen_L v1.0 主板上开启 UART 模式

楼主(2023-06-20):
方法
        将电机驱动模块的 UART 引脚接到主板的 Tx/Rx 引脚,其中连接 Tx 的导线需要串联 1KΩ 的电阻。

        由于主板并没有为驱动的 UART 提供专用的引脚,所以只能先连接到其他引脚,然后在 Marlin 固件中重新定义 用途。

操作步骤
        1P 杜邦线两条,剪断留下适当长度并保留母头,其中一条线串联 1K 电阻。然后将两条线断头短接,再焊接到 MKS2225 驱动模块的 UART 引脚处。(注意其他品牌/型号的驱动模块电路布局会有不同,可能还需要额外操 作!)
        拔掉主板上电机驱动位置的所有跳线帽。将驱动模块插入主板,按下图所示将杜邦线插到主板的 AUX-2 针脚 上。

如果需要第五个电机,可将驱动插入主板 E1 位,飞线则接到 SERVOS1 最左边的两个针脚上,如上图所示。当然 也可以使用其他不用的针脚。

Ramps 1.4 的针脚定义跟 MKS 是一样的。

        在 Marlin\src\pins\ramps\pins_MKS_GEN_L.h 中定义针脚

//
// UART //
#if HAS_TMC_UART
#define Y_SERIAL_TX_PIN 40 #define Y_SERIAL_RX_PIN 63

#define X_SERIAL_TX_PIN 59 #define X_SERIAL_RX_PIN 64

#define Z_SERIAL_TX_PIN 42 #define Z_SERIAL_RX_PIN 65

#define Z2_SERIAL_TX_PIN 6 #define Z2_SERIAL_RX_PIN 11

#define E0_SERIAL_TX_PIN 44 #define E0_SERIAL_RX_PIN 66
#endif

        如果用的是 ramps 主板,则直接在 Marlin/src/pins/ramps/pins_RAMPS.h 中添加以上内容(搜索 HAS_TMC_UART)。当然 mks 主板也可以不管 pins_MKS_GEN_L.h 而只修改 pins_RAMPS.h。

        如果 Z2 使用的是上面提到的 SERVOS1 针脚,还需要修改 pins_RAMPS.h 中的以下内容:将默认的值-1 改为 SERVOS1 的 pin 值。
#ifndef Z2_SERIAL_TX_PIN
#define Z2_SERIAL_TX_PIN 6 // -1 #endif
#ifndef Z2_SERIAL_RX_PIN
#define Z2_SERIAL_RX_PIN 11 // -1 #endif

        建议将 TMC debugging 功能打开,方便测试。

        固件中需要修改以下参数将 UART 模式开启(2225 驱动使用参数 TMC2208)

        在 configuration_adv.h 中修改电流和微步值

        USB 接电脑刷固件
        测试 UART 是否正常开启。注意驱动电机时主板需要 12v/24v 电源供电,单独 usb 5v 可能会损害驱动。另外 只接 USB 供电时 12864/2004 屏幕上可能会显示 TMC connection error。
在能传输 G 代码的软件(比如 pronterface)中输入 M122,如果固件中 TMC debugging 已经开启,电机驱 动正常的话会显示以下信息。

        2004/12864 显示屏上也可以直接改电流。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之前已经开启了 EEPROM,旧的数据会保留下 来,单纯刷固件并不会更新已经保存的数据。所以每次刷完固件之后建议执行 Restore defaults + Store settings(或者直接选 Initialize EEPROM 也是一样的功能)。

参考
        Trinamic 的 TMC2225 芯片提供了 PDN_UART 引脚作为访问 UART 的接口,用 1K 的电阻连接到主板的 TX 引 脚,同时将 PDN_UART 接到主板的 RX 引脚(无需电阻)。

        MKS TMC2225 驱动模块的引脚定义(R2 实际为 0Ω 电阻)

MKS TMC2225 V1.0_003 SCH.pdf

        静音打印,UART 驱动 TMC2208 教程 https://blog.csdn.net/qq_41983924/article/details/106875046
        Makerbase 在 MKS Robin Nano V1.2 上使用 UART 模式教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83685813/
        TMC2208 guide - Stepper driver upgrades part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VHwcEroHPk
        UART This! Serial Control of Stepper Motors With the TMC2208, Ramps 1.4 and Marlin https://www.instructables.com/UA ... per-Motors-With-th/
        TMC2208: https://wiki.fysetc.com/TMC2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