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万用遥控板降低功耗

楼主(2023-06-20):
淘宝买的,实测待机功耗0.5w左右,长期待机的话限流电阻和稳压二极管负载有点大,想把红色的CBB684 630V电容改成黄色的安规电容0.33uf 250ac,这两个电容的耐压不一样,是否可以替换?

另,电路板上的扼流电感和保险丝直接被减配了,加回去应该安全系数会高点,看买家评论动不动就烧板。

自己加了个RGB三色灯显示档位。

手动画了电路图,如下,比较丑

REMARK:昨晚试了一晚上,感觉发热不明显,电阻和稳压二极管没有明显温升,不打算改电容了,想把原来缺失的电感和保险丝加上去就好了,毕竟改装主要是稳定,其它都是其次,别三天两头的烧板就恼火了。

网友A:
0.68换成0.33,电流小了一半以上,一般是不行的,控制会失灵

网友:
量一下稳压输出的电压,改成开关电源供电就好了

网友B:
用个5V手机充电器替换容阻电路会不会更好些,有的可以做到待机功耗0.1W

网友:
可以测试一下看带不带得动

网友C:
电容换小了,就算能用也会加速再折腾的时间,想改还是向楼上说的改开关电源吧,或者这个芯片也行,但是我不知道待机功耗

网友:
阻容降压的电路简单,便宜,但可靠性低,电网电压波动大的时候容易击穿后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8换成0.33,电流小了一半以上,一般是不行的,控制会失灵

后级没什么负载,又没继电器之类的

网友:
虽说电容容量小了但可以试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5V手机充电器替换容阻电路会不会更好些,有的可以做到待机功耗0.1W

改开关电源估计不行,这个阻容电源是热地的。

网友:
6楼的那个芯片真的很不错啊,网上说是阻容降压的终结者

网友:
不大折腾的话想节能降温延寿  10欧短接 220K换1M以上  0.68U换小的具体数值可以试验确定。16V/470最好再加并个220U以上的电解,各方面性能会更好。

网友:
一看就是手机充电头,把它的冷热地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换小了,就算能用也会加速再折腾的时间,想改还是向楼上说的改开关电源吧,或者这个芯片也行,但是我不 ...

回头研究一下这个芯片

网友:
改电容后可以加个电阻,具体数值要查询一下

网友D:
不可以互换,黄色的耐压不够。

网友:
买过类似的风扇遥控板,把降压电容改小了一些,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互换,黄色的耐压不够。

275AC的,按理说应该也够用了吧?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改造有最终方案吗????

网友:
耐压低这么多总感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