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实现WIFI这个功能是不是很难!

楼主(2023-06-20):
有多个可连接的wifi信号,手机能不能选择信号尽量强的连接呢?
或者,wifi信号不好的时候选择不连接呢,比如设置个阈值之类的。

网友:
貌似现在的手机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你手机没这个功能吗?甚至可以连两个,自动选信号好的

网友:
详细的设置应该没有,但有类似的什么助理助手什么的,感觉一点都不好用,还不如放出具体的选项用来设置。

网友:
手机一般不会切换,掉线了才换

网友:
不会自动切换,掉线了才会切换

否则频烦切换过程产生的断流,谁买单????

网友:
有些路由器或者AC+AP上可以实现,手机上楼上都说了。

网友:
亲测,红米K40S上有对应的信号切换设置,甚至能双WIFI加速,甚至还有WIFI+4G/5G加速

网友A:
路由器有相关设置,信号低于某个程度就切断链接

但是我预测你说的是家里房子大,然后自动切换到信号更强的那一个,是这个意思吧
我也不大懂,单是有个东西叫AP面板,应该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但是具体怎么用,我不知道了,那玩意儿贵,而且我家小

网友:
我也烦 天天切信号, 1.5层楼梯边有个主路由,到三楼信号就不好了,得手动换到三楼的路由,

网友:
WIF高级设置里面有这个功能

网友:
有这个的,选择最好的信号连接

网友:
家里有两个WIFI,情况和5楼说的一样。

网友:
围观各位家大业大的土豪们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有相关设置,信号低于某个程度就切断链接

但是我预测你说的是家里房子大,然后自动切换到信号更强的 ...

非也非也,蜗居一个,路由器穿墙能力不行。

网友A:
我用的k2p路由器,挺好的,80多平房子,放中间客厅的,角落都能搜到
但是恶心也恶心在这里,下楼100米是菜市场,我下楼市场里去付款,结果连到wifi了
然后信号不好,哭笑不得,你说它信号好,确实好,百米都能搜到,说不好,到了百米扫码都不行
后来我设置信号弱于0db就关闭,于是走到电梯就没信号了,省心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k2p路由器,挺好的,80多平房子,放中间客厅的,角落都能搜到
但是恶心也恶心在这里,下楼100米是菜 ...

什么手机啊?我的红米note11t pro,没找到相关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手机啊?我的红米note11t pro,没找到相关设置。

是k2p路由器设置的,不是手机

网友:
有这个功能的 找找看

网友:
你想法和我的差不多,手机可以同时连两个WIFI,当你来回走动时,至少有一个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