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夏日炎炎,拆解手机磁吸散热背甲,没想到真能结冰!

楼主(2023-06-20):
夏日炎炎,我一个不打游戏的手机都日常发烫,有点受不了,随便网上买了个散热背甲,试用了一下效果不错,一拆为快!(价格在最后)
刚开始拆没寻思发帖,拆开后发现做工有小细节在,还能结冰,发贴分享一下~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品牌不详(贴牌货,可能是做出口的),正面有个预埋螺母,可以直接装手机支架上,可能是直播时为手机散热。电流标称是5v2a,实测只有不到1.5a的样子。

背面是黑色金属片,刚开始以为是铁,实际上是铝。不过这块实际上应该设计成导热硅胶垫,这样不容易摩擦刮花手机背板。

加热,吸盘一吸即可拆下铝导热片,环形磁铁提供磁吸功能。

硅脂擦干净了:半导体 制冷片TEC1-07102,标称8.4v,电流2a

拆下磁体,露出三颗螺丝

螺丝打下,取下背板塑料件,露出热端散热片,看起来是铜色,商家宣传称镀铜导热更佳,个人感觉只是为了美观...

小细节,发热端并没有使用硅脂,而选用了导热硅胶垫,可能是为了防止硅脂发热漏油。

简单刮了一下,露出铝色泽,掂了一下,应该是铝。

正面拆出来了,无刷风扇,工作噪音尚可,带RGB灯光。
散热片可能镀的也不是铜,有点类似浴室五金件镀铬的质感。

======================分割线================================

关于使用效果:
这货组装起来以后,只能出冷凝水,不能结冰,单独拆出来,可以做到“轻松结冰”

七八分钟的样子,室温28°C

再来一张:

或许弄个诱骗QC/PD电路,提高电压效果会更好,不过小玩意做工不错,不打算折腾了。
应该是贴牌的通货,1688一搜一堆
拼多多买的,价格30元左右,叠加618各种优惠十来块钱到手~这货吸iPhone背面还能当支架~感觉还是美滋滋~

网友A:
吃鸡的时候手机特别热,边充电边玩直接卡死

网友:
散热功率有限

网友:
一看就是水果的磁吸,这玩意价格区间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网友:
原来是半导体制冷片的。

网友:
中间这个叫制冷片,发热不高的CPU或者其他芯片也可以使用起到静音散热的作用

网友:
十来块钱 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鸡的时候手机特别热,边充电边玩直接卡死

现在是动不动充电暂停,啥也不干就发烫。

网友:
散热器带制冷片不错,不知道能不能让骁龙888降温?

网友:
效率最低的散热方式了     电脑的散热风扇电流也才0.几a电流

网友B:
半导体制冷片效率很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导体制冷片效率很差的

是的,我拆过一个半导体制冷的饮水机,还在吃灰中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应该有的效果。

网友:
会不会有水珠

网友:
玩原神专用

网友:
这个价格真的可以了,TEC单买也要十几块钱呢

楼主:
会的,但手机不会,手机温度没那么低

网友:
之前小黄鱼收了一个黑鲨 貌似是最老的款,四十块。效果还是可以的。 至少中途不卡顿了

网友:
10多元买到简直超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