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门锁坏了,买了弹簧不知道安装流程

楼主(2023-06-20):
门锁坏了,拆开发现弹簧折断了,上网买了弹簧,但不知道安装流程,弹簧很硬,一装就全部散架了

后来,只好买个辣鸡整体模块先换上了

网友:
锁体这东西,锁匠都不敢随便换零件维修
因为这东西万一哪天坏了,客户上来一句上次你修的,要保修,那真实白搭工夫,还让客户以为自己不专业

碰见问题直接换新的,省心省力,关键是不出问题,这才是关键

网友:
装这样的弹簧,最好有根金属管,套在一头(等于延长了弹簧长度),固定另一头再安装,那样省力,容易安装。

网友:
这个还是要谨慎,即就是把这个弹簧安装成功了,因为是后配件,再发生故障门打不开怎么办?

网友:
这东西整体更换都不贵。拆解和安装视频一般是在抖音里有。

网友:
经常拆这个锁,参考下

网友:
现实中吧,被人教育过。        就是找一个会弄的周围的人,然后撒娇、卖萌就搞定了。                为啥那,因为她说,她卖了个萌我就来了。。。   狗头

网友:
拆过,这个弹簧好像是给手柄提供阻尼的,并不直接施加到锁舌上,弹力很强,钥匙拧不动的,只是给手柄中芯方轴提供阻尼。

网友A:
是怎么装的。希望能搞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装的。希望能搞定吧!

有可能是这样的,只记得这个弹簧的力是施加在手柄上的,钥匙是拧不动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装的。希望能搞定吧!

我知道是这么装,但是弹力实在大,而且上面那个轴,无法有效固定,一不小心全飞出来了

网友:
仔细观察应该能看到一些安装的痕迹

网友:
一圈半的弹簧,还那么粗,感觉不太合理。

网友:
价格不贵,建议换新,万一钥匙打不开了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装的。希望能搞定吧!

是这样的,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装的。希望能搞定吧!

是这样装的拆过。

网友:
几年前把锁体拆了润滑过,不记得怎么弄的了,多试试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太贵了9块钱。现在好多零件都贵的离谱,上回我买了个螺丝花了我16打样。

网友:
可以联系商家问一下安装方法。

网友:
记得以前拆过这种锁,印象中不是太难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