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某宝6.8元买的景赛NBW-Z07T独控一拖二插座

楼主(2023-06-20):
大佬帮忙看看,这个够用不?怎么没有控制芯片什么的,旁边那个蓝色的片片就是防雷用的?

网友A:
这个6.8非常超值啦,蓝色是防雷的

网友:
现在应该很少进雷吧,要真进了这一个压敏电阻用处也不大吧

网友B:
压敏电阻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钳位,吸收多余的电流以保护敏感器件。

网友C:
看着还可以,就是开关不耐用。

网友D:
小功率电器用用还是不错的,做工也还行,铜条看上去金灿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6.8非常超值啦,蓝色是防雷的

真的啊。。我要不要在去买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钳位,吸收多余的电流以保护敏感器件。 ...

那防个电流过大还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还可以,就是开关不耐用。

开关按着还行,手感很清脆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功率电器用用还是不错的,做工也还行,铜条看上去金灿灿的

铜条反正不厚。。

网友:
上次见压敏还是在一个洋垃圾排插上,

网友:
开关不耐用

网友:
价格确实便宜

网友:
6.8非常超值,做工还行

网友:
做工不错,6.8元还是值的。

网友:
这个多了一个压敏电阻,算好评吧

网友:
看看压敏电阻的参数呗

网友:
买过没开关的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