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试过家装DIY, 又来霍霍工装了

楼主(2023-06-20):
刚需高位接盘二手房,自己动手整备装修,省了一坪的钱
https://post.smzdm.com/p/a0q297m9/
https://post.smzdm.com/p/a60o2lxn/

现在公司租了新办公室,又要装修了

刷墙换地板装隔断这些,我都不会,交给装修公司做

但电工我在行,电路自己整
按照家装经验,强弱电箱的盖子先换了

两百平的办公室,机房地板,原空开和面板都是施耐德,
布线规范,东南西北四面墙的插座正好是独立的四路

原来插座面板用了六年多已经发黄了,重新换成了正泰NEW系列,

但是,上任房客做过二次装修,把电路改得非常不规范
电线不做接线盒也不套管,与网线交叉不做屏蔽

更离谱的是接到后面都三变二,缺PE线

我只好强行更正

剪开墙上拆的明装底盒做集线盒
本想用快速接线器,但铺地板后这些节点都很难再打开,还是传统的并线简单可靠

只在延长消防应急灯的电源线上(明线墙面贴线槽),用铜管压线再缠胶布

网友:
快接和冷压端子都是受潮氧化就容易出问题。要做好防水防尘,还是能用在低功率电路上。

网友A:
改造的工作估计蛮大的,个人搞耗时啊

网友B:
延长应急灯的电源,直接用铜管压线再缠胶布  为什么不用热缩管呢????

网友:
自己做最放心

网友:
这种快速接线器不知道需不需要液压钳压线?

网友:
自己的公司才会这样干,用着放心,还省钱归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长应急灯的电源,直接用铜管压线再缠胶布  为什么不用热缩管呢????
...

对啊,自己当时没想到,下回用热缩管

网友:
自己装修,心里有数呀!

网友:
装修我会,我需要的是这样的公司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呀

网友:
自己动手,放心安心

网友:
自己动手心里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的工作估计蛮大的,个人搞耗时啊

确实,白纸作画容易
改造就多了调查原有线路的额外工作
用测线仪查清原来每一路的走向,检查每一个分支接点重新接线、镀锡
前后花了两天时间全部按自己的想法改好

网友:
之前买过光纤接头用的带胶热缩管(热缩管里面套一个热熔管)接电线很好用。套上一吹直接连绝缘带密封和固定。

楼主:
自己测量了房间和家具的尺寸,用亿图图示在线版做了户型图和摆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