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而强!富莱克斯(FLEX)推出24V紧凑型电钻和冲击钻

楼主(2023-06-20):
能在电动工具行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强大功能和强劲性能的代价就是产品重量很重,为此,富莱克斯(FLEX)发布了新款紧凑型24V系列产品,既能提供可靠的性能又能兼顾较轻的重量。电动工具开眼界今天就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富莱克斯(FLEX)最新推出24V紧凑型电钻(FX1131)和冲击钻(FX1231)。

基本性能参数

  • 空载转速:0-500/1800 RPM
  • 最大扭矩:650 in-lbs
  • 冲击频率:0-8000/28800 BPM(仅冲击钻)
  • 最大钻头直径:1/2英寸
  • 扭矩设置:18+1档(电钻),24+2档(冲击钻)
  • 电机类型:无刷
电钻FX1131和冲击钻FX1231应该是采用了同一款无刷电机,可以提供平稳一致的输出动力。两款产品都具有高低速档位,最高转速为1800 RPM,扭矩为650 in-lbs。冲击钻在低速时冲击频率8000 BPM,在高速时可达28800 BPM。考虑到它们紧凑的尺寸,这些性能参数还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测试机构做过实际的使用评估测试,在使用麻花钻头和铲形钻头时可以轻而易举的钻穿木料在,钻穿过程几乎没有任何阻力。
测试机构还尝试了冲击钻配上冲击钻头并将其钻入4000 PSI混凝土中,结果也是很轻松地就搞定了。
当然,这两款新产品虽不能与全尺寸同类型产品在全方位一较高下,但在一些特殊的工况下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尤其是操作空间较为狭小的时候。

其他信息

  • 型号:FX1131(电钻)、FX1231(冲击钻)
  • 电源:Flex 24V电池
  • 钻孔机重量:2.5磅(裸机),3.9磅(带2.5 Ah电池)
  • 电锤钻重量:2.7磅(裸机),4.1磅(带2.5 Ah电池)
  • 产品长度:5.75英寸(电钻),6.5英寸(冲击钻)
  • 产品高度:8.1英寸

手柄位轮廓设计人体工程学做得很好,非常适合握持,并且包有软胶,既能使用户牢牢握住又很舒适。
两款产品也都配有LED灯及挂绳孔位。
价格方面FX1131电钻套装售价为149.99美元,而FX1231冲击钻套装售价为169.99美元。这两个套装都配有24V 2.5Ah电池、单端口快速充电器和帆布工具包。
总体看来,电动工具开眼界认为,富莱克斯(FLEX)这两款24V紧凑型电钻和冲击钻,与全尺寸钻机相比,更轻便、更灵活,仍具有强劲的性能。与市面上那些12V的产品相比,虽然不是那么小巧,但其强劲性能又是12V产品所不能提供的。这两款新产品非常适合那些非重型使用工况,因为在这些工况中,往往工作空间较为狭小,轻便又强劲的紧凑工具就成了最优选择。

网友A:
24V一般是7串,电池就挺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V一般是7串,电池就挺重了

既然12V是三串,那么24V就是6串了。

网友C:
我对这个品牌印象很差
不是因为质量问题
是纯粹的看不起工程师

网友D:
被国内收购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对这个品牌印象很差
不是因为质量问题
是纯粹的看不起工程师

话筒给你,请讲出你的故事,让大家避避雷,不要再踩同样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国内收购的牌子

对,Flex原为德国品牌,南京泉峰2013年将其收购。
收购国外品牌是国内电动工具打入国外主流市场最快捷的方式。国内电动工具龙头TTi已经给出了很好的证明,2000年收购Ryobi的北美电动工具业务,发力DIY市场助其起飞;2005年收购Milwaukee,打入专业及工业级市场彻底站稳脚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12V是三串,那么24V就是6串了。

三串12V是中国潜规则,其他地方大多叫10.8V,相同的产品到中国就叫12V,一个喜欢注水的市场

网友:
看上去配色不是很漂亮

网友:
一个平台一种电池,麻烦啊

网友E:
就是大有的5203而已,90扭不带了电子防反扭和把手,用它开过一次大孔,差点把手扭断痛了几天,这么大的扭矩连把手都不带妥妥的断手神器,后面果断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大有的5203而已,90扭不带了电子防反扭和把手,用它开过一次大孔,差点把手扭断痛了几天,这么大的扭矩 ...

见多识广!查了一下,还真是如你所说!只是换一个logo。
还有一件事请教,一般FLEX产品都是红色,为什么这两款产品却是灰色?难道FLEX准备靠外观颜色开划分自己产品等级?

网友E(2023-07-31):
引用 网友F:
牛 见多识广!查了一下,还真是如你所说!只是换一个logo。
还有一件事请教,一般FLEX产品都是红 ...

富莱克斯颜色比较乱,红色20V的和大有20V可以通用,灰色的是24V和大有电池不通用,但是大有很多机型都是富莱克斯换壳,最近大有新出的5201旗舰钻也是富莱克斯换壳

网友:
作为24v产品,同工厂的考伯特比flex性价比高出一大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大有的5203而已,90扭不带了电子防反扭和把手,用它开过一次大孔,差点把手扭断痛了几天,这么大的扭矩 ...

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富莱克斯颜色比较乱,红色20V的和大有20V可以通用,灰色的是24V和大有电池不通用,但是大有很多机型都是 ...

佩服!行家!

网友:
看看多少钱吧,如果贵我还是选pdd

网友:
够小,但价格还是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