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修了个2246msata全板子不通电

楼主(2023-06-20):
修了个2246msata全板子不通电,发现一个复位IC设计奇特,不好好去复位2246,反而控制全板子的全部供电EN脚,该IC损坏,不想换新,拆了就正常了,反正RC土复位也不错的。最后量产一下全盘强壮页,是不是SLC模式不知道,但是用着感觉很SLC。

网友:
这个带缓存速度应该很哇塞

网友:
我也有几片46en的板子,好像都是缓存短路问题导致主控板不识别,几个上电电压都有,就是查不出哪里烧坏了

网友:
高手呀,这都能修

网友:
全盘强壮页是什么神奇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