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17年的新日充电器

楼主(2023-06-20):
家里的新日电动车充电器。充电的时候,电源灯偶尔发生红绿闪烁。怀疑是充电器虚焊导致。所以拆开来看一下。
可是找了半天,一个螺丝也找不到。只能暴力拆解了。估计是胶粘的。
经过一通暴力拆解,终于拆开了。
结果拆了个寂寞。好家伙,居然全部是灌胶工艺?这检查虚焊,还检查个得儿啊!不过别说以前的新日充电器这质量和用料真是有点惊艳到了!
的找卷黑色电工胶带缠缠,继续用得了。彻底用坏换新!

网友:
又是灌胶的,对于经常移动来说有较好的固定作用,但是不利于散热更不利于维修。。。看取舍了

网友:
好的还是坏的,若是坏的,只好下零件了

网友:
新日,和绿源之类的用通用车架,但是比某台等大牌子便宜几百块。
电源看起来还不错,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缩水。

网友:
电路板防水处理,不好维修啊

网友:
现在大部分电瓶车充电器都是灌胶的,玩成一次性的了。

网友:
看成“新旧”充电器了

网友:
都玩成一次性了,我还以为只有某牛这么干呢,好在我的新日充电器不是这样,可以维修。

网友:
新日的电瓶车也不错

网友:
真狠 断绝维修佬的路啊

网友:
是不是充电线的问题

网友:
雅迪盖过了新日

网友:
我的新日充电器让我修了好几次了,几年前在坛友店里买的只用过一次。

网友:
这样的话好像能有点防水效果了。

楼主:
防水肯定是防水了,但是这玩意儿太难检修了。好在充电器故障偶发。凑合用吧。坏了到时候就只能换新了。拆修这玩意儿太费时费力。

网友:
看见这种灌胶的板子就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