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显游标卡尺,背包式电池带开关

楼主(2023-06-20):
薅羊毛不值钱数显游标卡尺,原来电池软关机,等想起来用时就没电了。正好有孩子要扔的小灯(原来用两个CR2032串联,电池盒自带开关)。我只用一个CR2032串个稳压管,网红透明双面胶固定,于是背包式电池诞生了。再也不怕电池没电了,车上电池,蓝牙感应卡不能用的,拿这个上面继续服役,直至寿终正寝。

网友A:
数显游标卡尺虽然便宜,但是太容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显游标卡尺虽然便宜,但是太容易坏了

用这的时候还是很少的  够用就好

网友:
2032电池包

网友:
还是喜欢机械刻度表。。

网友B:
这种卡尺,关机只是不显示而已,耗电一点都不少,我不用的时候把电池反装在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卡尺,关机只是不显示而已,耗电一点都不少,我不用的时候把电池反装在里面。 ...

反装电池不会烧坏吗?为什么不装个机械开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装电池不会烧坏吗?为什么不装个机械开关呢?

纽扣电池的触点在侧面和顶部,反过来装是将电路的电源输入端短路,电池没有短路。

网友:
创意无限,这俩电池够用几年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装电池不会烧坏吗?为什么不装个机械开关呢?

纽扣电池返装时负极接触不到弹片

网友:
一年换一个我是

网友:
这个我拆了几次有次把增加摩擦力的弹片弄丢了,然后用了一段时间太不好用了就用镍片代替效果跟原来差不多,电池容易没电就淘宝签到红包多买些不心疼。

网友:
也有这把尺子,用起来不太准啊

网友:
我也改过一个,不过我这个是1.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