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UP309开pslc的B0K速度跟2.0一样

楼主(2023-06-20):
up309主控加PFF77单帖,开tlc太废柴了,就开成了pslc,没想到居然出乎意料的稳定,读写都是25,读取速度这么低我是没想到的

网友:
老大,你这是不是浪费主控板了,主控比颗粒还值钱了

网友:
这主控渣士顿能搞到读100多,写还是那吊样

网友:
这速度是相当稳定..

网友:
速度确实稳定了,读取有点儿低

网友A:
肯定不对,检查固件

网友B:
2309-V 还是 2309-26?
你可以多贴颗粒试试
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82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09-V 还是 2309-26?
你可以多贴颗粒试试
参考

2309-26和2309-v除了封装不同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区别

网友:
3.2的主控跑出了2.0的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2309-26和2309-v除了封装不同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区别

-V 4CE
-26 貌似2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对,检查固件

换了一圈,连2307都试了,要么速度满,要么开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一圈,连2307都试了,要么速度满,要么开不出来

试试那个L06切mode?
或者换块板子
309速度应该能写50读1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那个L06切mode?
或者换块板子
309速度应该能写50读120的

能给个工具吗,论坛里新一点的工具都下不了

网友A:
STTOOL_V380_14_SZ_20200506_JC
这个版本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TOOL_V380_14_SZ_20200506_JC
这个版本就能用

up307和up309的具体支持列表是怎样的,工具下面那个flashinfo也跟主控对应上,不知道怎么贴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那个L06切mode?
或者换块板子
309速度应该能写50读120的

这个工具有没有教程啊,买的一黑片盘掉盘了重新量产,老是报错啊。。。

网友:
我把两个金士顿32G(PS2251-09单帖芯片为64G的B17)u盘合并成PS2251-09双贴,开PSLC,速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