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修YIHUA焊台手柄

楼主(2023-06-20):
在单位用的焊台,这几天出了个状况:开机后约3分钟才开始加热,(不加热时指示灯一直发红,温度也不升),太不正常了,拆修!

数码显示的。

猜测是手柄出问题的多,因为用的时候总是打弯,再说指示灯亮意味着在加热。

拆出来

测试发现加热丝15欧,热电偶1.2欧,确实是线的问题,那好办了,剥皮,抽线,焊接,一顿操作。完美解决。

网友:
有手艺就是好,手到病除

网友:
药到病除立竿见影

网友:
换成耐高温硅胶线应该会好些。

网友:
这故障下次还会出现

网友:
坏习惯导致的

弯的太狠,不改以后还会这样

网友:
设计有缺陷?

网友:
打焊台,也拆开看看

网友:
发热芯通用的

网友:
改造硅胶线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换成多芯硅胶线,一劳永逸

网友:
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
用废弃的鼠标线改,
耐用多了。

网友:
维修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