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点焊机mos、的选择

楼主(2023-06-20):
在没做点焊机之前不怎么懂就买了一堆拆机mos   228的结果装上就炸了两次

谁想 228是最难控制的 需要单独驱动?(增加驱动电压?大神看看我这个驱动板需不需要改改?) 不是很懂  还需要配对  配对也不会 测量导通电阻?测量结电容?怎么测啊  恼火

35平方线 3*20铜排  2个法拉电容  12个管 3毫秒左右就炸.共炸了2次 每次炸了3个管

控制器用的带屏幕的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这个铜条看着很给力啊!
怎么会炸管啊?

网友:
应该是哪里还有隐性故障

网友:
g极有残留电压,上示波器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和我一样的控制板, 我当时买了大概40个mos新管, 到现在一个都没炸过,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琢磨一下, 提2个建议供参考,1.   我驱动板上,G极除了电阻,每个还有一个二极管。2.  mos管靠螺母连接地方太多, 每个要除油脂,压紧。单独每个mos,个人觉得还是堆焊好,  汇总了再上铜排。

网友:
你这个也看不出来驱动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B:
g极上电阻并太多了吧,一个4.7k就可以了,至于其他,只能示波器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极上电阻并太多了吧,一个4.7k就可以了,至于其他,只能示波器看波形

我看成品mos板上每个都并的有  还每个并了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的控制板, 我当时买了大概40个mos新管, 到现在一个都没炸过,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琢磨一下, 提 ...

谢谢 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