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估算直流设备的功率才准确?

楼主(2023-06-20):
网络,监控等等不想停电或者被断电后失效。那么定备用电源的容量就得考虑连接设备的功耗。

初步测量,感觉官方都是留了很大余量。比如摄像头,5V1A,说功率5W。实际上,即使摄像头工作在最高工况,开红外,同时读卡,也才150ma电流。

路由器19v,2A,但是实测10瓦左右。

东西现成当然可以一个个测。但是尚未构建,只能根据官方标称额定功率来估算。

那么乘以系数多少?

一般说50%。可根据上述例子,明显更低啊。

求经验。

【补充】

某人说“USB接口肯定比主板USB低”。真是无懈可击,毕竟不能用超导连USB。即使超导也一样线损,只是低出你量程测不出而已——喏,我不但替他回答,还替他贴图:

然而言多必失。前一句何必说“永远低于5V”呢:

不可能!这是你这玩意儿破,误差大。好,我电脑也破,主板5V能不能误差?5.2V有没有可能?

我楼贴是问:供电裕量一般%,以便除以一个系数方便估算。咋就让老师们这么上瘾了?

上联:玛德我感觉这几天便秘
下联:哎呀喝凉水会月经不调

横批:好为人师

拜托,别告诉我对联得“对”。

网友:
摄像头一般按10w计算吧,电源一般是用的5v2a的电源,还有说是10v其实白天功率小晚上亮红外或白光灯功率大些也到不了10w,这个具体多少功率需要设备测试

网友A:
电流仪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网友:
不同设备差距较大,标注的电流通常按照0.5A整数倍标的,比0.5A大一点可能就标1A了

网友:
全部装上,测总电流

网友:
应该是峰值功率吧

网友B:
还要考虑启动电流吧,很多设备启动电流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仪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我说的150ma,难道是称出来的光年含水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考虑启动电流吧,很多设备启动电流挺大的

不考虑这些。我只想计算备用电的大致续航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这些。我只想计算备用电的大致续航时间

那就像5楼那样测算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150ma,难道是称出来的光年含水量?

去补充一下“线损”的常识吧

顺便补充一下开关电源为啥跟水龙头一样要用多少他就出来多少电但是水压永远大于水流的原理

以及,电路在设计的时候为啥一定要保留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补充一下“线损”的常识吧

顺便补充一下开关电源为啥跟水龙头一样要用多少他就出来多少电但是水压永远 ...

嗯嗯,您思路宽广,多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您思路宽广,多谢指教

怕你年纪大了理不清,我给你从头理一下

所有零件只要不是直接焊在一起的都有明显损耗,不但要考虑导线长度、粗细、材质、电阻值,还得考虑到接插件的损耗,另外还要考虑到磨损或者氧化,所以在维持能正常工作的范围电压电流之外一定得留有余量,很多人移动硬盘不是敲盘就是烧盘就是因为低估了移动硬盘本身的功耗,电脑烧电源大多也是因为主机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但是电源没有足够余量就会一直高压输出,就电脑电源本身还有十个百分比的折损,何况5V这种低压设备在接插件下的影响,5V 1A算是很标准的需求了,不信可以拿电流仪试试,机箱上的USB接口永远低于5V,板载USB接口永远比前置面板要高那么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你年纪大了理不清,我给你从头理一下

所有零件只要不是直接焊在一起的都有明显损耗,不但要考虑导线长 ...

您说得无比正确,除了前置USB永远低于5V。不解释。自己看楼贴【补充】。

即使线损,损的是电压,只要不是长距离劣质线导致设备无法工作,否则对我计算设备的实际消耗功率没有实质性影响。我楼贴一直讲估算。相当于你计算灯的总瓦数,以便确定照明空开的规格,还得计算电线发热?

如果是手机充电之类,充电电流取决于电压差。线的长短,粗细,材质导致确实有明显差异。但那是把关注点放在电流上,差100ma都觉得这线得扔。然而我现在讨论充电体验了吗?

总之您说得太好了,下次别说了。和我的问题没有半毛钱关系。

上联:玛德我感觉这几天便秘
下联:哎呀喝凉水会月经不调

横批:好为人师

拜托,别告诉我对联得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无比正确,除了前置USB永远低于5V。不解释。自己看楼贴【补充】。

即使线损,损的是电压,只要不 ...

得,这家伙文科理科双败,又浪费我时间,你还是继续吃你11块的便当骂商场浪费食物吧,我觉得那便当11块卖给你确实糟践食物,应该标价30块的

网友C:
路由器这个规格是华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这个规格是华硕的?

嗯嗯是的。比较偏门的电压。电流余量也放得比较宽裕。我实测远远远小于2A。我原本准备按照50%估算,以便确定后备电源容量。现在初步感觉20%比较符合常态。

偏偏大师先是告诉我得用“电流表”。我说我是用称称的。然后大师喋喋不休告诉我为何要留余量——那是因为有线损!

其实您也歪楼了,但我没见过这么歪楼的。

网友D:
首先你这认知就有问题!电器配5V1A适配器谁说功耗就必须得5瓦?一般都是小于最大标称值。就电池来说还引入典型值概念呢。虽然就差那么一点的。达标的适配器它输出能力也是大于标称值的。现在的上百块的路由器大部分都配的12V2A适配器,而实际功率大部分都不到10瓦,高端的有个10来瓦。12V2A标称功率是24瓦我测过几个适配器都是近30瓦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这认知就有问题!电器配5V1A适配器谁说功耗就必须得5瓦?一般都是小于最大标称值。就电池来说还引入 ...

首先你说的都对!我完全赞同。

其次你的阅读有问题。我什么时候说要换适配器了?我从来认为150ma额定电流的设备,配1A的电源是毫无毛病的。

这既有技术因素,也有市场因素。做适配器的厂,不可能出五花八门的规格,都是1A,2A这样取整的。

我现在讨论的是UPS容量。估算功率的目的,是确定选多大Wh的电池,来满足我希望达到的续航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