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门锁的反锁方式哪种安全?

楼主(2023-06-20):
电子反锁是否形同虚设?

机械反锁到底什么意思?

宾馆里的,偶尔有“机械反锁”那个旋钮,可是实际只是级别低的卡刷不进来比如保洁,经理级别的就可以。

还有一点,智能门锁好多款,都是执手锁。必须上提才能锁门。这如何理解,似乎和智能锁方便安全背道而驰?

求科普。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使用的是小米的智能锁,是电子反锁,使用下来我觉得电子反锁比较好一点,管理员可以在外面开门,可以避免小孩子在家反锁了开不了门。

网友B:
不是可以挂个链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挂个链条么

还可以安上个插销,  智能锁反锁就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挂个链条么

自从刷卡普及,宾馆就罕见链条了。家里的话,我确实一直都用搭扣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是小米的智能锁,是电子反锁,使用下来我觉得电子反锁比较好一点,管理员可以在外面开门,可以避免 ...

嗯嗯,刀无两面光,您这确实也算一个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是小米的智能锁,是电子反锁,使用下来我觉得电子反锁比较好一点,管理员可以在外面开门,可以避免 ...

小米中低端都是执手锁。要上提才能够锁,你是那款?我总觉得这个不太好,本来智能锁就是图省心,防忘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中低端都是执手锁。要上提才能够锁,你是那款?我总觉得这个不太好,本来智能锁就是图省心,防忘记。 ...

我是2011年买的,全自动智能门锁,有门铃没有摄像头,不过从来都没有人按过门铃,我刚看了一下,现在价格才1100多,我当时买成1400多。

网友:
看你怎么定义“反锁”二字了。
如果要求锁死,从外部不能打开,还是机械的靠谱。

网友C:
智能门锁就开锁方式,分半自动和全自动,区别就是需不需要压手柄开门,全自动是电机转动解锁,半自动需要用手压手柄
智能门锁的反锁,和普通锁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锁体是一样的
半自动门锁靠提手柄转动锁体方轴实现反锁,全自动的按键反锁是靠电机转动锁芯反锁,效果是一样的,从外面都能打开

屋内这边最下面有个反锁旋钮,这个反锁外面是打不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门锁就开锁方式,分半自动和全自动,区别就是需不需要压手柄开门,全自动是电机转动解锁,半自动需要用 ...

谢谢指教!不过您说的提手柄“反锁”是不是指“上锁”?

其实我的意思是“保险”,就是您最后一句的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不过您说的提手柄“反锁”是不是指“上锁”?

其实我的意思是“保险”,就是您最后一句的操作 ...

室内保险分两种,
一种是室内反锁了室外是打不开的,和 平常的国标机械锁一样。
另外一种室内反锁了室外管理员可以打开,但普通用户也是打不开的。

网友:
能从外面打开的那个不叫反锁

网友:
按理说,机械反锁就是在门内旋钮,将一个独立的锁舌伸出来,这个旋钮和外面不联通,和任何电子机构也不联通,所以从室内锁了,外面是绝对打不开的。
但是宾馆用的智能锁是定制的,不可能给你室内锁死室外完全打不开的,所以这个旋钮和电子机构还是联通的,区别就是低级别的卡打不开,高级别的卡还是可以打开这个反锁。

网友:
机械反锁这个功能的确有弊端:不懂事的小孩在家里反锁,外面就无法开门,只能破锁。

网友:
机械的反锁可靠,智能的反锁方便。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的

网友:
智能锁就是图省心,防君子不防小偷

网友:
说一下我理解的电子门锁。所谓的“反锁”,是指在室内锁上门,外面是打不开的,只有机械的靠谱,所谓的电子反锁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外面可以打开;关于上锁,电子门锁的锁体结构,大体上是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全智能电子锁,所有锁舌的进出都是电机控制,开锁时不需要压门把手。另一种是斜面锁舌靠门把手的按压才能打开,直锁舌出来靠手抬门把手(或电机控制),缩回去,靠电机控制,这种如果不“上锁”,就只有斜面锁舌锁上了门,直锁舌没有出来,也就没有上锁(相当于老机械门锁关上了门,没有用钥匙反锁一样)。

网友:
智能锁还是算了,太多破解方法另到所谓的反锁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