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ICF-C218钟控收音机拆解并求助坛友分析

楼主(2023-06-20):
手头有一台索尼c218钟控收音机,由于微动按键有几个不管用了,就换了,换完后,收音机出故障了,故障表现为,插电不按ON键,收音机就响,按OFF也关不上,没换之前,ON和OFF这俩按键能正常使用,并且我换的是其他微动,上电路图求助坛友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谢谢大家!先上原理图箭头这几个是我换的微动,换完新的后微动后也按不管用了,我用蜂鸣档测了,原来的微动换的脚位也对,不知什么问题内部箭头这几个黑的微动是我换的,求坛友分析故障

网友A:
确定方向没错90度?

网友B:
烙铁没接地?估计CPU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方向没错90度?

确定方向没错,我用蜂鸣档测了原来的,才换的,

网友C:
所有开关换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没接地?估计CPU挂了

数显T12焊的,(早知道用我的936焊啊)

网友:
哎,配件不精手艺不精就会经常这样

然后手里再多几个螺丝,聋子搞成瞎子,这都不叫个事儿,我是常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开关换一遍

其它我用蜂鸣档测的正常,就没换,

楼主:
热心坛友给分析一下开关机的电路图部分,和原理,最好画出来,C218电路图百度有大把(可能我传的图不清晰?)谢谢坛友

网友D:
我有个SONY钟控用了有20年了

网友E:
怎么感觉开关背面的跨接电阻R217、R218等都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SONY钟控用了有20年了

我这收音机故障很奇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感觉开关背面的跨接电阻R217、R218等都短路了。

应该没有连锡,我仔细检查了,明天休班再拆开看看。。。。。

网友:
把助焊剂洗掉,吹干,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收音机故障很奇葩啊

把你所有焊上的按键一个个拆掉来排除故障

网友:
我的机器就很奇怪,FM无法关闭。但是同一个按键,闹铃就可以关闭。。。
好像我这个症状和楼主的一模一样誒。

网友:
再买一台

不知道为什么钟收音机的价格,要比其它款收音机价格低很多

是因为不能安装电池供电,便携性能受到影响了吗?

网友:
可能串键了,全部微动换了或喷WD隔天再试试.我也有台这个,海鲜市场买的,买回来按某些键亮度就会变,全部微动喷了WD,隔2天全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显T12焊的,(早知道用我的936焊啊)

有可靠的接地吗?最好是走手柄接过来

网友:
这个是用二个IO口控制二组按键,这就是常用用电阻分压来识别键位
IO口有一个上拉电阻接VCC下拉电阻串按键接GND
IO口读取每个按键按下后,分压的电压值来确定键位
只要其中一个按键有反应,就能确定MCU没有坏
还是从你换的按键找原因,是不是换的旧按键
或者是新按键放久了痒化按键接触不好有了阻值
要不焊接不良或者误损坏其它电阻
要不直接用金属镊子断接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