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装修顶灯都流行放零火双线了吗?

楼主(2023-06-20):
最近亲戚家装修,聊了一下,发现他们家顶灯都用的零火双线,我家也就装了10不到,那时候还是单火线的,现在都流行双线了吗?话说双线的话确实很多东西装起来方便很多啊

网友A:
装智能开关会方便一些。。。

以前也是零火双线啊,只不过双控开关,零钱不会去床头,会从另一个开关底盒路过去顶上啊。。。
而火线一定要去床头的。。

本质是不太会增加太多成本的。。。就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了。。。

网友B:
电器本来就需要火线和零线,开关处预留零线是为了某些智能设备的控制面板

网友C:
之前有留意过,家里所有的吸顶灯都是三根线的(地线),都是双控开关。

网友D:
方便接入智慧家居系统
主要是灯开关也要双线

网友E:
我猜是现在人们有钱了。
以前的省线做法,一间房只有一个白炽灯,还是移动型的,两脚插头插到插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便接入智慧家居系统
主要是灯开关也要双线

对啊,就是无线开关说起来这事的,以前单火线搞这个还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是现在人们有钱了。
以前的省线做法,一间房只有一个白炽灯,还是移动型的,两脚插头插到插座上。 ...

也就多一条线吧,能差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留意过,家里所有的吸顶灯都是三根线的(地线),都是双控开关。

真厉害,都有三线了?这吸顶灯也用三线好像浪费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器本来就需要火线和零线,开关处预留零线是为了某些智能设备的控制面板 ...

说的是吸顶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智能开关会方便一些。。。

以前也是零火双线啊,只不过双控开关,零钱不会去床头,会从另一个开关底盒路 ...

貌似我至今只看到过单火线的,要用零线都是的单独再拉的,除非装修的时候预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就多一条线吧,能差多少钱啊?

现代灯具大多要求要带地线的了,而且线径更粗了,以前0.5平方的灯线现在是1.5平方。
拉电省钱做法和费线做法能差一半电线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我至今只看到过单火线的,要用零线都是的单独再拉的,除非装修的时候预埋 ...

零线在开关里头,但是不破皮。。。

网友F:
现代灯具大多要求要带地线的

网友G:
还是预留双线合理一些

网友:
给智能开关用的
不然只能选单火开关,接小led会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代灯具大多要求要带地线的

地线不至于吧?又不是大功率啥的,零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预留双线合理一些

钱和方便之间二选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代灯具大多要求要带地线的了,而且线径更粗了,以前0.5平方的灯线现在是1.5平方。
拉电省钱做法和费线 ...

质量不够线径来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