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机维修工日常~坛友处买的超级电容成功启动汽车请教充电解决方案

楼主(2023-06-20):
     前段时间看到有坛友在卖大风车的变浆电容,赶紧买了一组,回来接好线,把车的电瓶负极拆开,发现无法启动,于是又联系坛友买了第二组回来,准备两组并联在一起。电容到了后锯掉均衡板上多余的部分,尽量减小尺寸。大概比划下就下单买了盒子,结果第一次买来小了,没有计划出导线弯曲占用的空间,然后又重新买了一个才合适了。为了充放电使用同一根夹子线,买了EC5到了感觉太小了,后来又买的EC8的接头。网上的成品都是EC5,因为EC8能承受的电流更大,觉得自己用的东西,用好点的更能用得久。前前后后耽误了好多时间。
     装好后充电到15V,我的车2.0排量,自动档,汽油,脱离电瓶轻松就启动了,心里很开心,虽然现在电瓶状态还很好,从来没出现过需要打火三次的时候,一年中很少出现需要打火两次的情况,但是还是弄一个备吧,帮朋友应急启动一下车也不错。

    现在就是充电问题没解决好,请大家给我个建议。下面图文解说吧

做好后的样子,看上去是不是有些大,没办法小了装不进去

电压表指示电压用,旁边的开关只用来控制这个电压表,电容长期不充电肯定会放完,使用时充到15V再用,充放电都是用的相同的EC8接口

两组电容并联

单个2.7V 360F,充电到15V,我的车可以脱离电瓶轻松启动,两组电容间用的压克力板加耐高温的0.5mm厚青稞纸绝缘

两组并联,输出线和夹子都是把家里电焊机的焊把剪了一段过来用,另一组是用的10平方多股铜芯线缠绕后焊的锡

另一边也是相同的连接方式,顺便用10平方线里的一根做固定用,正负各在一边,这个又是塑料壳,所以不担心裸线短路

充电用的这个自动升降压小板,测试时用的稳压电源设置到10V输入,输出调到15V,1.5A电流,正常工作,调到8V输入也没问题,汽车无法启动电瓶咋也得有10V左右的电压吧,心想就用这个电瓶电压升到15v为其充电,理论上完全没问题,但实际使用不是这么回事了。。。

就是这个模块,最高能30V输入,有天突然想着,这个没在车上充电试过,试一下看。。。问题也就开始来了,车是启动状态,夹子线插到充电这边,接在电瓶上,结果瞬间就闻到烧糊的味道从接口的缝隙处传出来,赶紧断开,再次确定,手里的红色夹子是夹的电瓶正极,确定没夹错,再接上还是只有烧焦的味道。。。拆开过后发现是MOS烧了,买了同型号的换上,发现前面一个100欧电阻也烧了,没贴片的,换上直插的,测试输出还是短路,发现Q1 Q2也击穿了。。。没心情修这个小板了。估计是电瓶输出电流超过了这个充电模块的最大电流所以烧坏了,不用怀疑车上的电压,用表量了输出14.6很正常。
      请教大家这个用什么升压方案充电好,请帮我推荐一个合适的模块,15V输出,汽车启动时接着充电也不会烧的就行。
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真心太专业了,坐等大神们科普。

网友B:
为啥别人一组就可以了?

网友C:
升压板输出电流小了估计也没短路保护,给超级电容充电,不加限流相当于短路
淘个功率大的升压板吧。或者这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4241

网友D:
坐等大神们科普

网友:
哎呀,瞎折腾啥,网上有做好的成品也才100多,均压电路的,直接上现成的就是了。你这何必呢

网友:
估计还是超出了小板的电流

网友:
这个制作主要是自制接线一定要足够的粗大,法拉电容质量再好也不适合并联到汽车电瓶使用,因为其自身存在一定的漏电,最佳使用是作为点焊机和临时启动车辆。当然还可以用于其它需要大电流的场合。至于充电,因为有保护电路,最好是单个放电到0伏再充电到亮红灯为止。可以设计一个充电电路,主要机制是充电刚刚接入时串联大功率几欧姆的电阻,充电一分钟后此串联电阻自动短路。其实充电的问题也很简单,只要串联合适的水泥电阻或者大于60W的汽车大灯即可,这样即便你用一个只有14V输出的小型电源适配器就能完成充电,只是充电时间稍微长点.如果你那种能调节输出电压的电源,并且有慢启动输出也可直接充电。否则再大功率的电源充电的瞬间就短路保护了。

网友:
模块没限流,接上肯定是要炸模块,找个输出带限流的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6节串联,每节2.5V,但是如果久了电容不平衡了会不会有过充爆了的可能性?

网友:
买了同款自动升降压模块,模块的限流你调成多少的?如果不调,接上去相当于短路
我是车子停的时间长,就把电瓶拆下来了,然后用24V的开关电源,配合这个模块,限压限流给电瓶补充电,没啥问题

网友:
电流过大,发热烧了。

网友:
学习了,值得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心太专业了,坐等大神们科普。

希望能找到一个价格适中,好用的充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别人一组就可以了?

不脱离电瓶一组应该可以,我是脱离电瓶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谢谢

大家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压板输出电流小了估计也没短路保护,给超级电容充电,不加限流相当于短路
淘个功率大的升压板吧。 ...

这个小板最大输出3A,限流设置到了1.5A,但还是烧了。。。里面容积有限,能正常使用的情况尽量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大神们科普

这里面大神多,坐等他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