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海佳彩亮P1.667转接卡

楼主(2023-06-20):
       海佳彩亮单元板尺寸是240*240mm的P1.667,生产日期为2017.12.28,接收卡采用的是卡莱特的i5A-907板卡,该接收卡是26针接口,单元板是20针接口,问了卡莱特,说该转接卡是海佳彩亮定制的,因单位屏幕移位,有些板卡坏了,也找不到原来的安装单位了,所以想请教群里的大神,这种板卡能不能搞到,或者图纸也行,我自己去打板,谢谢

网友A:
这个 可以找海佳买 https://www.clled.com/contact/index.html

网友B:
led屏我有几块,就是不知道怎么点亮

网友C:
转接板就两个接口还不好抄吗?万用表测下哪个脚通哪个脚就行了吧。

网友:
广告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屏我有几块,就是不知道怎么点亮

要配置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接板就两个接口还不好抄吗?万用表测下哪个脚通哪个脚就行了吧。

好的,有空了去测下,最好厂家能提供图纸,直接去打板。

楼主:
不是广告屏,是室内的,一般的会议室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可以找海佳买 https://www.clled.com/contact/index.html

问了浙江的办事处,说不清楚,打了总部的400电话和其他固话,都无人接听,发了电子邮件,也还没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