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帮忙推荐一款有4K且稳定性好的主控。

楼主(2023-06-20):
主要用在路由或盒子的外置系统盘,所以4K和稳定性是首要的。
手里有几个自己做的903主控U盘,没4K不说经常掉盘掉固件。
插到设备上运行不了多长时间就掉固件,还要短接重新开卡才可以用。 很是恼火。
现在看中SM3267或SM3281,这俩使用上能满足上面的要求吗?

网友:
SM3267稳定没4k。颗粒广泛性见长
SM3281有4k稍有浮躁,速度见长。
楼主自己选吧,

网友:
试试3281吧!

网友:
sm3350或者jms901

网友:
要选就一步到位,省心。
3280、3350。

网友:
要4k最经济首选81

网友:
巧了,smi主控也是经常掉盘掉固件,开成slc模式就不会掉,质量差的芯片,tlc和qlc模式肯定掉的。

网友:
推荐3281性价比很高,我盒子上也插的3281

网友:
最经济的应该是3281,稍微要求高一点3280也可以

网友:
903没发现掉盘的,有上十个 903

网友:
903也用过,3281也用过,差不多都有半年时间了,都正常,感觉3280比较好点

网友:
3281听说会掉固件,而且还有用久掉速问题(只是听说,我没玩过慧荣)
3267稳定和兼容好点,但是不清楚4K咋样,估计没多少
群联主控可以直接排除,虽然稳定性好但没4K是群联传统了(PS2251-01除外,但这玩意儿发热大还不好找)

想了想还真没啥主控适合,感觉PS2251-01比较好,3281也不清楚稳定性咋样

另外,可以试试3280和3282?

网友:
上读卡器主控加ufs芯片

网友:
3281经济一点。3280那个稍贵。

网友:
如果自用,那直接买3282,贵是贵点,但自用不差那十多块

网友:
好像都没用过这2个主控

网友:
请教下路由或盒子怎么外置系统,有交流学习群吗

网友:
你的903掉盘频繁吗?我做的没掉过盘啊,一直稳定的,而且的还经常一次性写入读取100G左右,也没出现过掉盘之类的问题啊。我觉得你应该换个颗粒或者弄个金属壳,加散热贴试试,我的903一直稳定用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