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三节串联的18650充电

楼主(2023-06-20):
12.6v的充电器可以直接给没有保护板的三节串联的18650电池组充电吗

网友:
中间加个三串或者可以自定义保护电压的保护板就行

网友:
电池电量较低的时候,充电器和电池的压差会导致充电电流过大

网友:
充满自停的充电器应该可充。充到12v之后,如果不放心,每隔15分钟用电表测一下电池电压,差不多12.6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充一节的时候加保护板了吗?

网友:
专门给4.2V锂电池充电的充电器可以,普通电源的话电流太大

网友B:
给每个电池加个保护板,然后用12.6V的充电,用保护板断电。

网友:
个人不建议你这么做,但是如果你的12.6v电源有限流就可以。否则不要尝试,反正电源或者电池总有一个会出事

网友:
3串充电模块才10块,真是比电源傻充好得多

网友:
6节18650大红袍2并3串联,并在一个12v的电源后面,给门禁供电,没有保护板,已经用了不少年了,没出问题

网友:
应急可以,最好限流充电

网友:
锂电池充电一定要用保护板,防止过充过放,串联的用带均衡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充一节的时候加保护板了吗?

没有,都是些充电宝上拆的垃圾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每个电池加个保护板,然后用12.6V的充电,用保护板断电。

这样是不行的,最先关断的保护板承受全部电压,最终可能全部受损,所以几串电池必须用对应的保护板。

网友:
三个字:不可以

网友:
做了几个12V电源,都是3串锂电池,外出测试用,充电直接充,只有短路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