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手持吸尘器戴个口罩

楼主(2023-06-20):
买了个手持吸尘器,来吸车上的灰尘,但不经常开车,就把它放在家里,吸吸窗台,家具上面的灰尘,发现过滤网只有一层,过滤效果不好,出风口会把细的灰尘再吹出来,造成二次污染,而且由于是手持的,打扫卫生的人也会吸灰,过滤网清洁起来也困难。前两年疫情,经常戴口罩,有的口罩出门溜达带一下就丢了,把这种口罩裁剪一下给吸尘器的过滤网带上,大小刚好,发现效果过滤效果很好,每次吸完,直接把口罩取下来丢掉就可以了,原过滤网干干净净的,我一般是使用了20至30个口罩后才清洗一下原过滤器。我是把口罩的最外面一层去掉不用,熔喷布放在原过滤器的那边,带上口罩后,吸力会损失一些,但影响不大。现在的口罩好便宜,我前几天看才7元多200个,用新的也不心疼,比买滤网便宜很多,而且更环保健康。一定要使用带熔喷布的口罩哦。

网友:
这算是加上过滤棉了

网友:
原来这样也可以,学习了。

网友:
相当于汽车的空滤

网友A:
也有一个这样的手持吸尘器,学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B:
自己想办法加滤材是不错,不然原装滤芯清理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想办法加滤材是不错,不然原装滤芯清理也麻烦

这种手持的吸尘器,原装滤芯过滤太差,细的灰尘会跑出来二次污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手持的吸尘器,原装滤芯过滤太差,细的灰尘会跑出来二次污染。

用口罩当滤芯相当不错,即使大的吸尘器,吸力允许的前提下,也可以多加层口罩,既能保护滤芯,又能防止扬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口罩当滤芯相当不错,即使大的吸尘器,吸力允许的前提下,也可以多加层口罩,既能保护滤芯,又能防止扬 ...

嗯,从我使用了一年多的效果来看,口罩熔喷布的灰尘过滤效果真的很好。

网友:
这个可以,我也要弄。我的吸尘器不知道是不是吸细灰太多,嘭一下爆缸了,石墨喷了半米远。

网友C(2023-08-03):
不知道那种一次性擦脸巾,看着是无纺布,和这个喷熔布有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那种一次性擦脸巾,看着是无纺布,和这个喷熔布有没有可比性?

无纺布应该不行的,过滤效果比喷绒布要差很多,我测试过,每次把灰尘用牙刷刷到口罩布上面基本没有多少灰尘后,再反复使用6次,过滤网上面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灰尘,还是比较干净的状态。

网友(2024-01-18):
是个好办法 回去试一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一个这样的手持吸尘器,学了一招,谢谢分享。

学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2024-02-20):
不错    买了一台家用的工业吸尘器  等试试看

网友:
非常好   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