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1900主板双网口的

楼主(2023-06-21):
搞了个1900主板双网口的,计划想搞个黑群晖挂个摄像头放老家的,硬盘还没来,先搞了下软路由玩玩,玩了两天感觉出了问题了,这板子,上电开机我从电脑端本地连接看到网卡速度是100兆的,没有字节通信,以太网显示正在识别,要等等一会后,会看到本地网卡出现红X,两个网卡的灯光全灭,重新点亮了本地网卡那里出现1Gbps后就会获取到ip地址就可以上网了,电池换了,bios重置了,路由换了好几个不同的OP版本,还是不行

网友A:
网线问题? 大概率是网线或者水晶头            有时候奇奇怪怪的掉网问题重新做水晶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问题? 大概率是网线或者水晶头            有时候奇奇怪怪的掉网问题重新做水晶头就好了 ...

谢谢回复啊,感觉上跟主板有关系,bios恢复了,换电池了,网线换了,显示100M的时候感觉主板跟电脑网卡是没有通信的,要等一会,小主板上网口的灯灭一下,再亮了后,电脑上的本地连接显示连接速率1Gbps,同时开始获取到ip,一会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主板网口不良

网友:
我觉得是在启动过程自适应而已

网友:
第二个网口是后加的吧

网友:
怀疑是不是BIOS里面有网络唤醒(很多都默认百兆),而且软路由没有完全进入系统

网友:
我之前一台蜗牛也是网卡经常莫名其妙出问题,后来发现是上家刷过mac,我折腾了i211改i210还是有问题,然后改回i211。上周从另一台蜗牛备份了bios刷进去,竟然好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交换机那端的问题,重启试一下看

网友:
我的七彩虹j1900主板加上了HP服务器网卡,经常出现降速,千兆不定时会降成百兆,没有出现无法访问情况。几经折腾发现开发商做的网线接口貌似不行,接触不太理想。建议先用好网线直连试试看

网友B:
什么价格入的现在1900价格看不懂的高

网友:
1网口,2网线,3bios

楼主:
已经放弃了 原价出了。。。咱搞不定啊。本来想着要捡个漏呢,120的双网口的,。。。漏大了,。。。
等买家收货后要是搞好了我问问再来来回复下帖子。。。

网友:
刷bios刷出问题了

网友:
性能比d2550强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价格入的现在1900价格看不懂的高

是啊,虽然还是没得选,但是1900我是不想买了

网友:
路由器网变出问题遇到过这种现象,不知道电脑板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