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算不算坏道,块访问竟然要用25秒

楼主(2023-06-21):
一般的块200毫秒就够,这个访问速度是正常速度的100多倍

网友A:
到底是HDD还是SSD?坏道还是坏块

网友:
mhdd屏蔽保险点

网友:
把这些块屏蔽掉,我觉得就算不是坏块迟早也会成坏块。

网友:
早点屏蔽吧,免得影响周围的块

网友:
别考虑了,又没多少,连周围附近区域的一块屏蔽掉就得了

网友:
换个电脑或者换个平台试下,有时DG的测试跟接线主板平台转换线有关,如果都测试是这样,估计就有问题了。

网友:
只能存点小电影啥的了,重要数据不要用。

网友:
马上就要成坏的了

网友:
不是坏块也是正走向坏块的路上

网友:
是不是没油了,跑不动了。

楼主:
严重块也是坏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HDD还是SSD?坏道还是坏块

是hdd,
ssd用diskgenius也能扫坏块么

网友:
赶紧备份出来重要的资料,看样子快挂了

网友:
是快坏了,只是还没坏得彻底的那种

网友:
应该是HDD,SSD的话,要不就全是坏块,要不就全没有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