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上位机电脑清个灰

楼主(2023-06-21):
车间反应上位机通讯有时会断,怀疑是PLC通讯卡接触不良,遂拆机并清灰

看看这个灰啊

灰太多了

卡拆出来,用橡皮擦了擦了金手指

观察了一周,最近再出现同样的问题。

随便讨论一个最近想到的技术问题,led灯的开关,如果是接在零线上,因为感应电,led会微灯,请问这个电理论上电表是不是会走,那实际上,会走吗?

网友:
这个微亮是不是因为感应电的原因?

网友:
LED点亮需要的电流只要个位数mA,这点感应电不耗电

网友:
led灯微微亮,说是感应电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
断开后零线后,与灯连接的零线与大地之间存在电容效应。电解质是绝缘皮,空气等……
这时候,火线相当于通过led灯,对电容充电。因为交流的原因,就持续充放电,造成led灯亮。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电表没有这么灵敏吧

网友:
车间的电表这么灵敏的么?

网友:
车间的机器,灰这么少,已经不错了

网友:
用橡皮擦下金手指

网友:
这灰还叫多?

网友:
你把所有的开关都关了表也会走

网友:
4楼有点意思

网友:
功臣啊~有故事的机器

网友:
打破了灰电平衡

网友:
这种通讯卡很少见。。。

网友:
数字电表要走,,有感应电就走

网友:
对的,有个词叫灰电平衡,不清没事,一清就坏

网友:
这能水洗了吗

网友:
看12v1a风扇,估计发热比Android平板明显。Android和鸿蒙上位机高级,无风扇低功耗。

网友:
这卡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有很多长期正常用的电脑一清灰就会开不了机
很多LED的话电表应该是会走的,但是耗电一个月应该也就几瓦十几瓦的,可以忽略不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