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伊莱克斯变频空调EE EF故障维修

楼主(2023-06-21):
家里的一台伊莱克斯26变频空调开机后没多长时间,内机出风正常,但是出现EE故障代码,有时也出现EF,观察外机的风扇也不转。查询了网上的资料,可能是外机主板上EEPROM出错了。找时间拆开外机,看到控制盒上有故障代码表,如图:

看到这个应该是TCL代工的产品。

检查发现EEPROM位置的芯片有腐蚀,估计有虚焊或断脚的可能,导致芯片识别不了了。

用工具清除了黑胶,把芯片焊下来,应该是AT24C的EEPROM,

将针脚清理干净,重新焊接了上去,

顺便也清理了下边上7805模块。这黑胶时间长了可能会变质,腐蚀芯片,漏电啥的都有可能。电路板的反面也清理了下。

然后装机测试,故障排除,外机风扇也转了,内机也不报故障了。

拆机过程有风险,要断电过几分钟再拆机。特别是高层在室外修外机,要2个人,一个人在室内,一个人在外面,因为修的过程中要装好插电试机,确保问题排除,千万要用保险绳拴好,我住的楼有点高,不建议自己修,大家还是找专业的人修。

网友:
胆大心细是必要的

网友:
楼主厉害,高空作业系个绳子我都不敢,手抓着东西都虚,何况还需要拿工具拆装。 类似情况我的鼠标也出现过,滚轮原件好像是被锡膏残留腐蚀,拆下来清干净脚就好了

网友:
专业的来都是换板

网友:
这种代码不知道通不通用

网友A:
都把EEPROM拆下来了 不顺便读出来备份一波吗

网友:
售后来的话几大百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把EEPROM拆下来了 不顺便读出来备份一波吗

想的,但电脑不在身边,等再出问题的时候直接换掉EEPROM.

网友B:
是接触不良所致。高空作业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先办一个登高证

网友:
楼主威武,高层室外机都自己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接触不良所致。高空作业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先办一个登高证

修的过程中人是高度紧张的,小心修完之后人感觉很累,但最终心情是愉快的,成果也是明显的

网友:
这都是满满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修空调最难的就是室外爬高

网友:
这种高空作业一般坛友不会轻易尝试了,放心了。

网友:
高空作业还是请专业人的人来干吧,太危险。

网友:
防水胶固定胶,最后竟然变成腐蚀胶。
让我想起了公牛排插的助焊剂腐蚀铜线和铜条,黄铜紫铜变成青铜。

网友:
膜拜,安全第一

网友:
有故障代码表  就容易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