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矿渣,rk3566 4+32G 适合轻量nas

楼主(2023-06-21):
4+32G运存armbian小主机,跑服务神器,可以搭建我的世界联机等游戏服务器,吊打n1.预装好docker,其他容器自己拉镜像就行,比如home assistant,kipper上位机,机器配置比较好,芯片rk3566,机器自带WiFi 蓝牙模块,千兆网口,一个usb2.0.支持扩展内存卡,没有hdmi,没有hdmi,没有hdmi,满功耗4w,armbian主线系统,还有可以刷欧p,可以刷istoros。

卖家原话,机子在路上,价格90+,昨天还送电源跟lora 1302 模块,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网友A:
还可以呀
谁家的?

网友B:
没高清口怎么看电视啊?

网友:
羡慕,不会玩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高清口怎么看电视啊?

跑服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呀
谁家的?

某鱼,字数补丁

楼主:
感觉如果有usb3.0就完美了

网友:
小众的设备

现成的教程少

如果知识储备不够

学习(用)起来痛苦

网友:
连接在哪里?我想上车!感谢

网友C:
100块预算的,我建议上j1900,同是矿渣,性能不错,运气好能蹲到双口的

网友:
我有三个我家云,自己加了内容,刷了openwrt

网友D:
贝壳云4个USB3口,一个千兆网口,1+8rom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贝壳云4个USB3口,一个千兆网口,1+8rom不更好?

除了usb3.0完败好么,如果不是用来共享usb3.0
可有可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块预算的,我建议上j1900,同是矿渣,性能不错,运气好能蹲到双口的

nas的最后都是x86,但象我如果跑个服务啥的,这配置完全够用,性价比也算是可以,至少不比天价N1差

网友:
可以,功耗低

网友:
还不如去翻车鱼去买3865U的板子,至少性能上比一般的强很多,不过需要diy一下输入电源接口(显卡6P供电改12V输入),不过矿板质量咋样就不清楚了,性价比还是很高,功耗也不大

楼主:
这货到手了,有点小懒,就不想拆机,没用过这U,感觉温度好象偏低,别的设备就机顶盒现在这种天气都是50+了

网友:
做NAS 的必要条件:SATA(或者USB3.0) +千兆网口

网友:
感谢楼主的详解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