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水一贴,手工制作两个按键帽

楼主(2023-06-21):
127元购买了一数控开关电源,缺两按键帽,网上搜索一下没有这款帽帽,遂人工智能制作。
最后效果,还过得去吧

方法,找些粉墙剩下的石膏粉

兑水,在石膏没硬化前,用按键帽压两个小坑,等5分钟石膏硬化

用AB白瓷修复膏,倒入模具,固化后脱模,精度不高

用3mm钻头在背面打个小坑,用电磨修理修理,装机OK

网友:
这要是有3D打印机就分分钟的事,还能做点花样

网友:
不错方法,值得收藏

网友A:
不错不错,思路很好,如果是我的话会用热熔胶来做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像到了牙科,装假牙就是用的这样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思路很好,如果是我的话会用热熔胶来做

热熔胶时间长了会发黄,不能打磨。瓷砖修复剂固化后比较硬实,有光泽易打磨加工。胶是家里剩下的,废物利用

网友:
不错啊我的锅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还不错,猛的一看还看不出来

网友:
创意真是不错

网友:
千个师傅千个法,要是我,可能找块塑料来削。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这个方法不错,我当初是用厚ABS板雕刻的,不如这个漂亮

网友:
估计论坛里面某些手工大婶看到这个,可能会用红木或者黄铜整一个

网友:
可以借鉴的方法,有3D打印机可能会更加方便。

网友:
不错不错,字缺一笔

网友B:
石膏做模具没有抽真空太粗糙了,用蜡做个阴模然后用环氧树脂做更好看更平滑

网友:
思路很不错,而且换完之后和其他几个看上去区别不大

网友:
换了一种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膏做模具没有抽真空太粗糙了,用蜡做个阴模然后用环氧树脂做更好看更平滑 ...

确实太粗糙,石膏未硬化前粘按键精度差了,全靠电磨二次加工。我用的材料估计也是环氧树脂类AB胶。

请问用蜡作阴模,怎么防止粘连容易脱模

网友:
手工不错,我只会找块塑料慢慢削

网友:
难看不重要 修复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