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台式机电源XERO艾克罗XS-3000供电缺相损坏维修

楼主(2023-06-21):
2022.11.15号整栋楼供电发生的缺相造成电脑和几个射频开关损坏,这两天把电脑电源攒齐了零件维修下,换了2个电容(原装200V,330uF换成了250V的),4个RL257整流二极管,1个6.3A的保险丝,1个奇葩的配重电感(更换同长度电线)。现在测试电脑可以使用,但是发现传感器测出来的电压很离谱,可能还需要修。

原件换好后通电此处打火,拆开发现接触不良,线内部几乎已氧化完,拆开发现奇葩配重电感,换了一根线又装起来。

开机用软件测试电压太离谱,看来还得换回原参数电容

网友:
电脑显示电压不对那可能是软件读取的不对,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正确就没问题了

网友:
带配重的,电源趁早换了吧

网友:
应该拿万用表或示波器测电压。

网友:
感觉电脑电源还是要用好点的,要不会影响主板等的寿命

楼主:
万用表量那个硬盘线倒是没问题,软件测出来差这么多,旧电脑了,不太想折腾了

网友:
电脑城最喜欢的

网友:
这种垃圾修它干嘛?长城二手淘个才15块钱

楼主:
推荐个卖家,怕被骗

网友:
这电源不知道能不能负载150W?

网友:
看到这种垃圾散热器,就知道是个垃圾,还修它作甚

网友:
这种垃圾修它干嘛?

楼主:
关键抠一抠又能用几年

网友:
新3年旧3年修修补补又3年

网友:
这个电源建议换掉,搞坏电脑可亏大了

网友:
2楼说的对,电压应该以万用表测量为准。

网友:
还是换新比较可靠一些,过压的元件已经不保险了。

网友:
不高负荷用,再垃圾的电源,只要能启动就能用,考验的是主板的电源部分了。
不过电脑硬盘坏的时候,你会说后悔没换个好电源了。

网友:
着电源你现在淘宝狠狠便宜

网友:
这是什么玩意配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