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菱C16空气开关

楼主(2023-06-21):
拆2个三菱C16空气开关,回复各位: 这2个是坏了的 ,电子秤上的是铜的每个开关含铜14克,其它铁的镀铜色.

网友:
和正泰比有啥区别?材料用的更好吗?

网友:
内部真才实料很好。

网友:
触点烧黑了。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料。
某代工施耐德的某德力西是用的镀铜铁片

网友:
结构差不多都这样,质量还行吧

网友:
这个不错,我家厨房也是这个。

网友:
这牌子最多假货

网友:
这个好,里面都是铜

网友:
拆解的够细 致

网友:
漂亮的用料,漂亮的做工,工业艺术也就这样了

网友:
个人判断:触点与基板金属不是同一种材质,是单独焊接上或是铆接上的,一般质量都不错的。

网友:
用料很不错的。

网友:
触点挺新的,拆了就废了,为何要折?

网友:
这是山寨吧?

网友:
好像我拆的纯小日子的生产三菱200V空开不太一样,里面怎么用都没生锈,而且还使用十多年后的状态

楼主:
回复各位:  电子秤上的是铜的,其它铁的镀铜色,这2个是坏了的

楼主:
每个含铜14克,这个我也不知道真假。

网友:
看螺丝是铁的,内部铜件用磁铁试一下

网友:
请问专业人士,空气开关有没有随着时间推移,数据有迁移的情况,就是过几年必须更换一下,否则指标会有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