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也来嫁接电动牙刷头

楼主(2023-06-21):
电动牙刷的确好用,就是原装刷头太贵,为了用上便宜而又好用的刷头开始了DIY之路。
这是弄好的样子,给上个环。这环是不锈钢,至于是不是304我没有深究。
M8不锈钢,内牙,我也不知道它姓甚名谁。
把个刷头剪掉一截,多长没量,反正剩下的直径比M8大一点。也没开牙直接怼进M8管子里。这一步关键在于要同心。
然后就可以把价钱便宜量又足的牙刷弄上断头台,
这时,用美工刀把牙刷断口削小点,怼进M8另一端,直到刷毛平面与手柄按键面同向。虽然有时M8会怼上牙齿,但只要习惯新角度这种情况可以忽略,列位看官谋定而后动,可千万别把我推上被告席。

网友:
这是一个好方法,一个电动牙刷头比一个牙刷还贵了

网友:
万物皆可DIY

网友:
这个好,电动牙刷都是刷头比机身还贵,频繁更换成本太高

网友A:
人才,可以买替换通用头呀

网友:
这个创意

网友:
这下就不用专用的头了

网友:
不是应该两面对接熔粘吗?

网友:
人才,换头容易多了

网友:
人才,我的欧乐B都是换的副厂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可以买替换通用头呀

替换头是平替,但未必有换头的好用。有个品牌的牙刷0.01的刷毛还不到2元。

网友:
虽然奇思妙想动手能力超强,可也看出生活的压力把人都逼成什么样了?!真是人民有理想!

网友:
方法更简单,可以适应更多的刷头,做好了成品外观效果很顺眼。不过対手艺要求更高,同心度不太好掌握。有些人肯定又要说增加了金属破坏了平衡,清洁效果会差很多,不过DIY就是图个乐,你要有本事你自己拿出个方案来,只要自己开心享受其中的乐趣就足够了。

网友:
这个有创意,省钱还省事,还量大管饱

网友:
创意不错,可以随意更换普通刷头。

网友:
老哥666真的很厉害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简单易折腾。

网友:
改了效果差如何

网友:
我认为可以试试热熔对接,可能比你这个漂亮。但这要求材料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