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机械键盘小捣鼓:空格键加弹簧

楼主(2023-06-21):
机械键盘空格键很长,比较重,所以经常会出现按下去弹不起来的情况。
找了一节弹簧,剪成两节合适长度,加在空格键的两边,能很轻松地弹起来。

网友:
有点意思了,我都是直接用点白油搞里面

网友:
这个主意真不错。

网友:
空格加弹簧的做法,在薄膜键盘见过。
机械键盘由于轴可以换压力更大的,例如白轴绿轴,很少见加弹簧的。

网友A:
看选择的弹簧有点硬,可以选择细软一点的弹簧,以后使用时不累。

网友:
加弹簧,力度不一样,手感差了,可能加油就能解决。

网友:
估计是圆珠笔里的

网友:
好像以前是什么键盘里看过,能提升回弹也行了

网友:
这个厉害,但不会需要用很大力气才能按下去吧。。。这个思路很好

网友:
这弹簧是要练大力金刚指的嘛,搞个细一点的,双飞燕薄膜键盘空格键就有,别问我怎么知道

网友:
空格键确实难搞,要么弹不起,要么按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选择的弹簧有点硬,可以选择细软一点的弹簧,以后使用时不累。

太硬了费力

网友:
解决手感问题,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
这弹簧看着好像很硬

网友:
其实可以直接换卫星轴里的弹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