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手大尺寸电视,刚好单位买了小米es Pro 86寸的看看功耗情况

楼主(2023-06-21):
新装修房子,想618活动买电视。单位会议室刚买了一个小米es Pro 86寸的,主要看看功耗情况

开机logo
感觉是不小,挺大气的

开机画面还不错

待机画面380w,不低啊

显示长度1900

显示宽带1080

实测尺寸86寸,没有虚报

企业桌面

只是桌面也380w,还是静音状态,估计播放电影功耗会更大。官方宣称参数410w,看来也没有虚报。

进入息屏模式,关闭显示屏,可以当智能音响

此时功耗14.5w

用遥控关机看看怎么样

关机后功耗将近1w,是待机状态,无法彻底关闭
除非把插头拔了。机器上没有电源开关。

总体感觉,显示效果还行,就是功耗有点大,家用比较费电。每天看两个多小时就差不多一度电。家用还是买个小点的吧。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一般家庭没那么大的客厅,距离太近,效果也不好。
个人认为,一般家庭选择55到65比较合适。

网友:
一般家庭客厅距离太近选择60吋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
谁还看电视啊

网友:
86寸就有两米长,没有想到

网友:
我买了台红米的86寸,用了2年不到点,还不错。

网友:
功耗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了。一样大小的会议室智能显示屏,功耗不超过200w。这个额外的100w是为了更亮更鲜艳吗

网友:
这个功耗确实有点大

网友:
投影119寸,习惯了都一样,如果看3D会感觉小一圈

网友:
液晶电视开机功耗380W,有点意外。

网友:
人眼是有视域的,假设是回字形,中囗是清晰区环形带大脑是模糊处理

网友:
小米算了吧,其实电视应该做模型卖,只是个装饰品而已

网友:
这是电视机里装了个电磁炉吗?这功耗

网友:
功耗确实大,不合适家用

网友:
这电视太大了,功耗也不小。

网友:
买得起这尺寸电视也不会在意功耗了

网友:
单位用来放PPT比投影强吧

网友:
几级能效?

肯定是最低4级。

网友:
开机调出电视频道复杂不 是不是开机先看广告。

网友:
这广告王不买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