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收到个天猫超市送的礼品:保温杯垫

楼主(2023-06-21):
接到个电话说是天猫超市客服,有个礼品免费送。运费都不用。
到货就一个杯子加杯垫(带加热功能)。

这样子的。

杯垫面是玻璃,都搞不清楚如何加热的。电磁方式杯子是瓷。电热丝加热,用玻璃应该不行。关键非常轻。
不敢插电试,直接拆。
只能说我艹。。。。

这个小方块应该是加热的,直接经按键开关走220交流。

整个电路板就一个按键开关,再就是指示灯的三个原件。

网友:
PTC陶瓷加热的,没事,很安全,我也在用

网友A:
这东西真的没得说,还好是送的。我还是不明白,一块Ptc加热,上面是玻璃的,能导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真的没得说,还好是送的。我还是不明白,一块Ptc加热,上面是玻璃的,能导热吗?? ...

玻璃肯定导热啊!

网友:
PTC加热,恒温的。应该没事。只是不能适应环境温度,夏天会高一些,冬天会低一些。

网友:
本人觉得还可以,在办公室用,放个玻璃杯几好用。

网友:
电热蚊香,大约是这样的,改了外壳

网友:
结构简单,挺实用的。

网友:
总感觉这东西不是太靠谱

网友B:
电阻是给LeD降压用的,微动开关串在220∨和PTC发热件电路里,能用几天?不安全。

网友:
天上能掉下来免费的馅饼?!前年一个啥活动,说明几十元赠送扫地机器人,本着我不上当谁上当的原则扫钱过去,到手一看,擦,一节18650,是能跑,但不会自动拐弯、而且那个轻,跑起来咚咚响,投诉加差评,纯属玩具。

网友C:
没温度检测会持续加热吗?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系列

网友:
PTC加热的,可靠。

网友:
PTC陶瓷加热片加热,挺好的啊
玻璃也可以导热,就是速度慢点,这个加热温度不高,用玻璃也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温度检测会持续加热吗?

恒温PTC陶瓷发热片,到发热片设计的温度就会保持住温度,不需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给LeD降压用的,微动开关串在220∨和PTC发热件电路里,能用几天?不安全。 ...

我以前买的用了3年都还好好的。这种功率很小电流也很小的,微动开关也能用。至于说安全,主要就是看防水的质量吧,毕竟是直连220V,又是放水杯的

网友:
感觉这东西不是太靠谱

网友:
恒温PTC陶瓷发热片结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