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太便宜了吧,晒3串保护板,拆LED胸牌

楼主(2023-06-21):
直接上照片说话。

这个板子不用红包还不到2元,用了红包不到1元,不可想像,靠什么赚钱呢?

早就想要一个胸牌,想改造成单车尾灯,这回终于碰到合适的了,用了红包才1.37元

先看保护板

单管的,应该可以吧,我有几个保护板也是单管的,手电钻一样能用。

做工还不错

型号照清些

我直接用兆信电源接在-B和+B上竟然不正常工作,所以临时接一下早电池试试,估计需要中间的电池给MOS管加电压才能正常输出。
这样接一下好像输出正常了,但是没有大的电子负载,无法测试最大电流,反正2A以上是可以的,基本可以判断这板子没问题。

下边拆晒LED胸牌

型号,红色的,应该是宽11个LED,长44个LED,属于点阵屏。

大敞口的防静电袋子

出闺房

背面

别针式的,还有磁铁式的

安卓口用来写程序和充电,两个白色的小开关,分别负责开关机和选择屏显模式

拆开

电池不小,容量280MAH

这容量比较过瘾

开关,安卓口近景

这个就是单片机了吧

全拆开

LED点阵11X44颗

微型LED

再看开关和充电头,开关是微动开关,点动不自锁

后盖

全是卡扣没螺丝

看几段视频说明情况

充电时这样显示,写程序时也是这样显示

到手时屏显是这样的

改屏显后这样,用于夜骑时单车尾灯(共8屏,可以单独分别显示,也可以8屏轮流显示)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1.37元,密密麻麻的led啊,值!

网友:
也有看到这个板子,下次撸一个看看

网友:
看充电板的形状应该是电动螺丝刀用的

网友:
以前搞了几个胸牌  但是现在都找不到了

网友:
LED胸牌我也用红包薅了一个,到手显示是酒后代驾

网友:
好像连电池卖也差不多这价钱

网友:
搞几个胸牌玩玩

网友:
保护板真的很便宜啊~

网友:
感觉商家把它改成数字钟,销量会更好.

网友:
弄个大一些的,放车里面当后尾灯

网友:
电池保护板实用超值。

网友:
真便宜,我也去找找看

网友:
电池保护板可以,可惜我撸不到

网友:
保护板赚了!!!!!!!

网友:
比白菜还便宜 了!

网友:
三串锂电池保护板,真是便宜。

网友:
我也在纳闷,这个价格怎么赚钱?赔本赚吆喝么?

网友:
保护板价格很给力啊;